请教一个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
  先贴我的main程序: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计时器
        _EINT();
         LED_IO_set();
         Turn_Normal();     //正常行进
         while(1)
         {
                 if(mode_flag)
                  {
                         bizhang();      //避障
                  }
         }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小车在没有接收到障碍物标志信号时,正常行进,当检测到信号时执行避障程序。但是我这段程序实现不了,我没怎么编过C程序,所以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写?这个避障功能我用了中断,中断是不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执行预定的程序(比如我的正常行进),当检测到中断信号时响应中断,执行避障程序。执行完后我希望回到原来的预定程序,我在中断最后也加了软件清零的。结果却是很奇怪,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结果是怎样的?怎么和你预期的不以言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方便大家帮你解答。。

网友:
你的中断程序在哪里呢?贴出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