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料您想要吗?

楼主:
利用16位电压输出DAC AD5370提供具有可编程工业电平输出范围的40通道输出

网友A:
40通道?这么多什么场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通道?这么多什么场合用啊

多个需要模拟量调节的地方吧!

比如有多个变频器0~5v,或者转换成4~20ma控制多个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需要模拟量调节的地方吧!

比如有多个变频器0~5v,或者转换成4~20ma控制多个阀门!

40也太多了吧,万一坏了影响范围可不小啊

网友:
用时最好多层板,接地面积要大

网友:
不隔离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