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产生PWM波形问题!大神帮忙!

楼主(2014-01-11):
STM32的TIM产生PWM波形问题!大神帮忙!
TIM3 PWM模式产生了一段波形(有固定数目),前面都正常, 结尾的时候,多出来了一个瞬间的高电平,但又慢慢的变低,就像一个锯齿的波峰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
在PWM工作,外围电路即是有电容存在,因为它是推挽工作的,所以,外部的电容上面 的电可以由MCU来泄放。
当PWM停止时,--- 引脚变为高阻,外部电容上的电只有通过外电路放掉。
------ 只是猜测,因为你也没有提供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