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Eclipse C++ 控制LED灯(上)

楼主:
因为开题报告没写好,还得耽误几天。今天先补充一篇,继续写开题报告。
先说明下,以后我的很多帖子估计都会参考youtube上的一些视频。像DCU的Derek Molloy几个视频就比较实用(去youtube上搜索Derek Molloy即可。链接计不上了吧,你们懂的。)。有条件上youtube的同学可以去看看,没条件的呢。。。看别人教程资料也一样。

还记得之前的帖子 Visual Studio 上如何实现远程联调 吗?那个工具是好,可惜收费,80大欧。咱们今天就用免费的方式来完成。
这里假设大家PC端客户机用的是Ubuntu 12.04,BeagleBone Black用的是Ubuntu-armhf 12.04,且客户端已经正确安装了arm-linux-gnueabihf- 交叉工具

上正题。
考虑到篇幅原因,本帖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篇:实现 Eclipse与 BB Blakc的远程联调。
中篇:实现 Eclipse在BB Blakc上的远程单步调试。
下篇:使用Eclipse编写 C++ 程序来点亮Beaglebone Black 上的LED灯。

上篇

1 客户机安装eclipse

sudo apt-get install eclipse eclipse-cdt gcc g++

然后 尝试打开 Window->Open Perspective->Other...-> Remoto System Explorer

一般应该都是能都打开的,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手动安装了。

好的,如果以上工作正确,就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2 创建C++项目工程

先不要管编译器,我们接下来会配置的。
如果找不到Project Explorer 标签,不要紧。在这里可以找到。

3 配置交叉编译器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arm-linux-gnueabihf- 这个交叉编译工具。
知道了以后就然后在工程中配置编译器。

将GCC C++ Compiler 选项中Command 改为 arm-linux-gnueabihf-g++
   GCC C Compiler      选项中Command 改为 arm-linux-gnueabihf-gcc
   GCC C++ Linker     选项中Command 改为 arm-linux-gnueabihf-g++
   GCC  Assembler     选项中Command 改为 arm-linux-gnueabihf-as

接着 添加includes路径和Library Paths路径。我这里分别是 /opt/LON/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3.10_linux/arm-linux-gnueabihf/include/c++/4.8.2
和/opt/LON/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3.10_linux/arm-linux-gnueabihf/lib

编译链接 CTRL+B。如果出现如下提示,恭喜,编译成功了。

3 远程部署
点击远程系统标签,新建一个连接。

将出现的选项改成如图所示形式(只知道Linux和SSH Only是可以的,别的通信方式不确定是否成功)

好了,看看能不能正确连接上。

如果是正确连接的话,图标会变绿。

完成之后 在工具栏上找到绿色的运行图标,选中下拉列表中的 Run configurations… 确认下配置是否正确。
在SSH ONLY方式中,
/home/program/{ProjectName}
chmod +x /home/program/{ProjectName}   #试验了好几次,如果想要点击Run 直接就能运行,SSH Only方式下这一行加, Linux方式下这一行不需要加。
可以自动将文件拷贝过去,并添加可执行权限,比较省心。在以后可能会常用到。

将客户端生成的调试文件复制到BB Black中。

然后就能在BB Black上运行了。
登录BB Black

ssh 192.168.1.163 -l ubuntu

注意要给文件增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x helloBBBlack

结果如下:

好了,到此实现了 客户机程序在BB Blakc的远程运行。由于篇幅关系,接着讲怎么单步调试。
好累。吃饭再说。^ _ ^

网友A:
这个必须顶,跟着学习了,等待下篇ing

网友B:
mark ,最近在学习linux啊,哈哈大神求指导啊

网友:
非常酷,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 ,最近在学习linux啊,哈哈大神求指导啊

那得多你发帖交流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顶,跟着学习了,等待下篇ing

谢谢。不过得有交流才好,不然帖子就没意思了。

网友:
这不是应你的要求嘛。。。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安装了eclipse4.3.1版本的,学着你创建了一个hello工程,能成功编译通过。但我创建一个LED工程编译就出错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以为内核配置问题,但是我在命令行编译内核没有错误并成功生成uImage。如下图,可否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了呢。我的arm-linux-gcc版本是4.3.2。
make uImage编程成功

Eclipse编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安装了eclipse4.3.1版本的,学着你创建了一个hello工程,能成功编译通过。但我创建一 ...

不知道你的eclipse中是否正确添加了编译器的路径。根据你的编译器来看,可以试着在/usr下面找找有没有交叉编译器相关的lib include 文件夹。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设置贴出来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贴片图片没问题,明天贴出来,今晚没带电脑了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要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