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距离太短就测不了吗?

楼主:
如题,测的时候一般距离都能够正常显示,但距离太近就乱跳数字,是硬件有限制吗?hcsr04的模块。求解答。

网友:
太近了就是测不了。我用的那个超声波模块,小于2CM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电磁干扰太厉害

网友A:
近距理论极限跟超声波的波长相关,波长越长,最小距离也就越长。另外,超声波换能器本身是电——机械振动——声波的换能过程,机械振动会有惯性即表现为余振,这个余振时间比波长的影响大的多,如果换能器兼作接收传感器的话,实际探测最近距离就由余振时间决定。如果是收发分离式的,那么最短距离就由电路/软件设计、超声传播反射死区等中最劣的参数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距理论极限跟超声波的波长相关,波长越长,最小距离也就越长。另外,超声波换能器本身是电——机械振动— ...

知道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