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Eclipse C++ 控制LED灯(中)

楼主:
接着上一篇。之前的地方设置是有问题的,先不讲可能是哪,大家帮忙给查个错呗。谢谢啦

补充下,如果用 SSH Only方式进行远程部署,则在某些情况下方便得多。

还是在编译好之后选择绿色三角的运行图标,下拉列表中选Run configurations…

直接点击Run。直接可以出现运行结果。

怎么样,很方便吧。不过这也得看用在什么场合了。
好了,进入正题。

1 客户机 安装gdb-multiarch
sudo apt-get install gdb-multiarch

2 BB Black 安装gdb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gdbserver

然后是进入需要调试文件所在目录,并在BB Black终端里边增加一个GDB端口号。这里客户机地址是192.168.1.100,需要调试的文件是HelloBBB, 使用的端口号为2345.

出现了PID号和端口号,则说明GDBServer正常开启。
然后是客户机设置。Run->Debug Configurations
设置如下两部分即可。

好了点击Debug。正常情况下就能够调试了。
这里卖个关子。
有个问题,点击Debug之后出现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步骤有问题,大家给分析分析。

---------------------------过了数小时之后-----------------------------

还是没有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算了,还是自己来回答吧。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的。
1  运行时Run Configuration  中 Skip download to target path不要勾选上。调试的时候却需要勾选上,这样避免了了上面提示的上传不了的错误。但是这点我还没深入理解。望一起交流。
2  Debug Configuration 中GDB debugger 选择应当是/opt/LON/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3.10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gdb 这个。
    交叉编译器中已经自带了,如果再到源里边去下gdb,那肯定有些依赖项是不同的。
好了。最后看看我的调试界面吧。

到此。中篇就算完成了。

网友A:
差点错过精彩内容,支持下、年前没时间,年后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点错过精彩内容,支持下、年前没时间,年后跟着学习一下

好的,到时候一起学习交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