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必要的基础时,掌握新的MCU,你主重看什么?

楼主:
本议题的目的是了解一下大家为掌握新的单片机时从哪入手

--------二选一,是看你倾向,并不代表只看一方面的资料
单选投票 , 共有 51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先选了2
其实,2者都很重要

网友:
如果基础够,看看器件手册就应该完全掌握MCU的使用了,所以楼主的选择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关键在于对“必要的基础”的理解。如果是最低限度或仅仅稍高于最低限度的基础,显然,这个阶段培训教程、视频等才是最重要的,初学者其实都在这个层次。一旦基础够了,MCU使用应该就是看看器件手册就可以,否则说明基础还是不够扎实。
总见到初学者问学了某某单片机后应再学什么单片机,其实真学会了一种单片机必然是一通全通,剩下的就是看看器件手册而已。

网友:
如果是出于我的个人经验嘛,肯定不是选择2了,但也不完全是1,……见最后。

因为无论是教程或是视频,都是费时间的事,都需要花时间,而我之前面对的往往就是这个问题:时间是最稀有的。所以也不会有时间认真翻看你的视频,就算看了,视频或者是教程都是比较粗略的讲解,也不会有各种问题和异常的剖析。

所以之前遇到的情况,都是要详尽的手册和必要的Demo例程,在使用中边调试边学会的,这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也都解决了。实际这过程中,手册可能也会有描述不详细的,或者甚至有错误呢。想不靠人与人的交流就学会掌握乃至用于生产,实际还是一种时间和体能的浪费,最后的质量可能也会有风险。
所以我们还需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就是售后的疑难解答和技术支持。

如果只是个人业余学习娱乐,那另当别论。

网友:
虽然数据手册又长又难啃,但还是选择数据手册

网友A:
还少一项,通常还有一本官方的用户手册,或者是编程手册。。。User Guide 或 Programming Guide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少一项,通常还有一本官方的用户手册,或者是编程手册。。。User Guide 或 Programming Guide之类的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高手都是说只看datasheet就行了,
可惜我不是

网友:
需求配置跟数据手册

网友:
先看datasheet嘛。

网友:
视频比较重要

网友:
数据手册可以得到币培训更具体信息,培训的目的只是为了入门,而对于有开发经验的工程师入门新的芯片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

网友:
我看例程和编程指导,如rm

网友:
个人认为先看视频教学直观以接受感兴趣入手,后了解手册完善其各项技术指标和具备哪些硬件功能,融会贯通。

网友:
还有参考应用啊!!也很重要

网友:
看手册,我们是主动的,可以快速找到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