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FRAM MB85RC16测试心得及项目应用

楼主:
Fujitsu FRAM 介绍】
      FRAM即铁电存储器。 FRAM利用铁电晶体的铁电效应实现数据存储。铁电效应是指在铁电晶体上施加一定的电场时,晶体中心原子在电场的作用下运动,并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当电场从晶体移走后,中心原子会保持在原来的位置。这是由于晶体的中间层是一个高能阶,中心原子在没有获得外部能量时不能越过高能阶到达另一稳定位置,因此FRAM保持数据不需要电压,也不需要像DRAM一样周期性刷新。由于铁电效应是铁电晶体所固有的一种偏振极化特性,与电磁作用无关,所以FRAM存储器的内容不会受到外界条件(诸如磁场因素)的影响,能够同普通ROM存储器一样使用,具有非易失性的存储特性。FRAM的特点是速度快,能够像RAM一样操作,读写功耗极低,不存在如E2PROM的最大写入次数的问题;但受铁电晶体特性制约,FRAM仍有最大访问(读)次数的限制。FRAM存储单元结构:FRAM的存储单元主要由电容和场效应管构成,但这个电容不是一般的电容,在它的两个电极板中间沉淀了一层晶态的铁电晶体薄膜。前期的FRAM的每个存储单元使用2个场效应管和2个电容,称为双管双容2T2C),每个存储单元包括数据位和各自的参考位。
      FRAM具有两种特性:非易失性,即使关闭电源也能保存数据;随机存取,可以快速写入数据。即使发生突然电源故障和停电时,FRAM也可以安全存储正在写入的数据,所以可以在断电前保证立刻保护芯片信息和存储数据。凭借该能力,自从1999年量产后,富士通半导体的FRAM产品一直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测量设备、银行终端以及医疗设备等。对于包括智能电表和其它测量设备、工业机械以及医疗设备(如助听器),所有的这些设备都需要带串口的1-2 Mbit非易失存储器-现在可以使用富士通半导体的新型FRAM产品取代传统的EEPROM。在快速写入方面的改善可以使性能更高,同时可使由于电压突然下降或者停电引起的数据丢失风险降至最低。针对写入时所消耗的电量,新产品比EEPROM少消耗92%的电量,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正因为FRAM的这些优点,在某些重要场合中,用来代替EEPROM存储数据更合适。特别是对于工业仪器仪表,医疗电子领域更为重要。
MB85RC16测试】
     非常感谢EEWORLD论坛和武汉力源信息科技,让我有机会对富士通的FRAM产品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评估,评估结果非常理想,后期打算在二个项目中进行应用,让消费者或者客户进行体验后,得到一个更深度的反馈!本次申请的样品型号是:MB85RC16,它是一款采用I2C接口的FRAM,容量16k位,型号上可以兼容24C16产品。它的更详细信息如下:

一、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个RC16的基本信息了:
       1、容量:2K*8=16Kbit
       2、工作电压:2.7-3.6V(在应用中,采用了430和STM32平台测试)说明:在仪器仪表领域,采用51和STC的产品占用一定市场,不知道为何不推出5V电压的产品,因为只申请了2个样品,所以没有敢用5V测试。

3、最大频率:1MHZ,(在测试中,采用STM32的硬件IIC,速度400k,非常稳定。)
       4、数据保存周期:10年
       5、最大写入次数:10的10次方,达到亿次级别了。
       6、封装:8SOIC,兼容现有24CXX。
二、结构图和引脚参数如下:

由于和24C16系列兼容,在测试中,将1-4PIN接地,7脚也接地处理,接电源时就是保护了。下面是我收到的样品图:
找到了一个耗材计数器(这个后面详细介绍),上面芯片是24C04,如图:

电路原理图是这样子:

把原来的AT24C04拆下来,换上这个MB85RC16,并将P1-P4四个和打印机连接的触点引线出来,这样就可以和MCU平台进行对接了。焊接好FRAM的图片如下:

再来一张

原来的EEPROM用溶胶固定了,所以拆的时候用风枪才能拆下来,把板子也烧黑了一部分。用这个平台和MSP430以及STM32平台进行了测试,中间,把这个小模块接到一个测试仪器中测试了几天,这几天中,仪器保存数据正常,没有出现数据读取和写入错误提示。因为测试的地方比较多,也没有时间去一一列举了,这里上个简单的测试界面。因为手中的STM32应用板子还没做好,就用现成的STM32F4DISCOVERY进行了测试,发一个测试图和演示界面图:

这个测试就是将字符“FujitsuFRAM”从首地址:0x00写入,然后再读取出来,读取的时候,设置地址0x00-0x9F,可以看到,它和EEPROM是不同的,EEPROM空的时候,全是0xFF,而FRAM空的时候,全是0x00。我用自制的IIC读写器,读取了内容:

其中0x80起始的字节是另外一次写入的字符。
Fujitsu FRAM 项目应用】
一、耗材计数器

耗材计数器是保存耗材打印页数的EERPOM或其它存储器,它和打印机通信,每次打印一页,打印机会将固定存储的数字减1,让后将内容存储到计数器中,知道打印到固定页数,比如500,2000,当打印机上电读取到计数器存储的数字为0(原理上是这样,不同的计数器地址和内容不尽相同,由打印机主MCU存储的内容决定),会提示用户更换耗材,不在让打印机打印,它起到保护打印机的作用。目前部分型号耗材计数器采用的是24C04,在特定环境下,容易出现数据错误,导致打印机提示故障,给终端客户和厂家带来不便,通过采用FRAM,将会改善这一问题。下面发一张产品应用图:
二、测试测量仪器控制板卡
在测试测量仪器中,由于涉及各种参数校准,测试次数记录,触摸屏参数校准记录等,这些关键信息一般采用EEPROM来存储。当仪器上电时,首先读取EEPROM固定地址内容,通过内容判断校准或者记录情况,一般数据出现问题,将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在这种应用环境中,采用FRAM是更理想的选择。   下面的图片是一个基于STC的控制板平台,目前已经换成了STM32MCU核心的控制器,正应用于全自动硬度计开发中,EEPROM计划换成相兼容的FRAM型号。
附件
         1、MB85RC16数据手册。

         2、FRAM MB85RC16测试心得及项目应用.pdf

网友:
沙发一个~~~
焊工不咋地  嘿嘿嘿嘿  玩笑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沙发一个~~~
焊工不咋地  嘿嘿嘿嘿  玩笑哈

呵呵,多谢支持啊,下次发个好的上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谢支持啊,下次发个好的上来啦

哈哈 其实做技术不拘小节  不过我不是技术人员看不懂所以只能看下做工了
商品有用才是对商品本身最大的尊重对吧  你已经做到了 恭喜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其实做技术不拘小节  不过我不是技术人员看不懂所以只能看下做工了
商品有用才是对商品本身最大的 ...

谢谢斑竹,看焊工的还是看整体板子吧,那个手工焊完后,要用超声波清洗,并喷上三防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斑竹,看焊工的还是看整体板子吧,那个手工焊完后,要用超声波清洗,并喷上三防漆

说的这么专业我还真不知道这些工序和步骤呢
反正在我看来  物尽其用  就是对原设计者及产品的最好尊重了
你做到了  我呢限于无技术所以只能跟着你们凑下热闹  勿见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这么专业我还真不知道这些工序和步骤呢
反正在我看来  物尽其用  就是对原设计者及产品的最好尊重了 ...

网友: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网友:
富士通铁电存储器FRAM代理商,十多年铁电专家,有需要请联系张生:13128922992

网友:
楼主你好,能请教下MB85RC16的控制程序么,我的读写会随机性出错,感觉像是某些地址的写操作影响了其他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