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串口通信-上位机

楼主:
使用虚拟串口COM1和COM2通信,先用虚拟串口软件创建两个虚拟串口。

虚拟串口 for

网友:
用什么软件写的?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用LABVIEW写也挺方便的,直接拖模块,修饰下外观就可以做个合自己口味串口通信上位机了。。

网友:
应该是C#

网友A:
有个错误,不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错误,不会解决

打开虚拟串口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