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trip Zone和AD采样中断

楼主:
EPWM1的初始化程序中已经初始化TZ代码如下:
           EALLOW;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NO_CHANGE;  //EPwm1A output is not changed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FORCE_LO;   //Force EPWMxB to a low state

        EPwm1Regs.TZEINT.bit.OST = 1;            //Enable OST Interrupt
        EDIS;
并在AD中断中让计数寄存器Count1累加,代码如下
        Count1++;
        if(Count1 == 3000)
    {
            Count1 = 0;
    }
    if(Count1 >= 2000 && Count1 < 3000)
    {
                EALLOW;
                EPwm1Regs.TZFRC.bit.OST = 1;
            EDIS;
        }
        else
        {
                EALLOW;
                EPwm1Regs.TZFRC.bit.OST = 0;
                EPwm1Regs.TZCLR.bit.OST = 1;
                EPwm1Regs.TZCLR.bit.INT = 1;
                EDIS;
        }
现在我的问题是,原来50us进一次AD中断进行AD采样,但我加了上述代码后为什么就不能进入AD中断了呢?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找到原因了,又是中断允许位的设置出问题,谢谢各位大神关注!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