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_停车场开关道闸记录器

楼主:
主要功能:记录道闸开关的时间,方便记录必要的信息。如果进行升级还将实现记录车辆的号码、颜色、驾驶员信息等大量数据。
       应用场合:停车场当然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场合,其实这个记录器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用于各种门禁、电梯、行车记录仪等。

本应用中MB85RC256起到数据保存记录的作用,由于其接近无限次擦写的特性,对于这种高安全性要求来说,选择它在合适不过。32K字节的容量,可以存储0x8000/6=0x1555个信息,按照每天100辆汽车平均每辆通行2次,每片芯片可以记录0x1555/200=27天,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的停车场完全能够满足。如果加上无线通讯设备,还可以定期发送数据包给PC,记录器仅保留最近27天的数据,精细数据可以在PC中查到。

先上个全图

液晶屏幕显示当前时间,当按下开道闸按键同时会记录时间,屏幕下方显示的就是指定次数的开道闸时间。

Fujitsu芯片的处理,所有的信息就是存在这个芯片里。本项目里主要存储了年月日时分秒。

执行机构,当按下开道闸按键后,电机转动道闸打开,停顿5秒待车辆通过后,道闸自动落下。

首先介绍一下我申请的型号为MB85RC256VE  为256Kb的大小,能存储32K字节数据。
       接口为:SCL,SDA
       供电电压:2.7V~5.5V

我把A0、A1、A2与Vss连在了一起,所以写从机地址为0xA0,读为0xA1。
        具体的读写如下图所示:

写一个字节数据,

写一页数据,

读当前地址的数据,

读任意地址的数据(一个字节),

连续读取数据,

void  MB85RC_W(void)
{
                LED1=0;          //杆抬起
                LED2=1;
                delay_ms(120);
                LED1=0;          //杆不动
                LED2=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LED1=1;          //杆放下
                LED2=0;
                delay_ms(120);
                LED1=0;          //杆不动
                LED2=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salve 地址
                while(IIC_Wait_Ack()==1);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w_year);  //年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w_month); //月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w_date);  //日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hour);    //时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min);     //分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imer.sec);     //秒
                IIC_Wait_Ack();
                IIC_Stop();

                Preservation_ADDR_2 = Preservation_ADDR_2+6;
                if(Preservation_ADDR_2 == 0xFF)
                {
                        Preservation_ADDR_1++;
                        Preservation_ADDR_2 = 0x00;
                }
                if(Preservation_ADDR_1 == 0x80)
                {
                        Preservation_ADDR_1 = 0x00;
                        Preservation_ADDR_2 = 0x00;
                }
}

void  MB85RC_R(void)
{
          u8 a,b,c,d,e,f;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salve 地址
                while(IIC_Wait_Ack()==1);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A1);  //读取时间记录
                IIC_Wait_Ack();
                a=IIC_Read_Byte(1);
                b=IIC_Read_Byte(1);
                c=IIC_Read_Byte(1);
                d=IIC_Read_Byte(1);
                e=IIC_Read_Byte(1);
                f=IIC_Read_Byte(1);
                IIC_Stop();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60,200,"Query time");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60,235,"    -  -  ");
                LCD_ShowString(60,270,"  :  :  ");

                LCD_ShowNum(60,235,a,4,16);
                LCD_ShowNum(100,235,b,2,16);
                LCD_ShowNum(124,235,c,2,16);
                LCD_ShowNum(60,270,d,2,16);
                LCD_ShowNum(84,270,e,2,16);
                LCD_ShowNum(108,270,f,2,16);
}

int main(void)
{
        u8 t=0;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ED_Init();
        KEY_Init();
        LCD_Init();
        RTC_Init();
        IIC_Init();                                         //IIC初始化
        EXTIX_Init();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98,"Intelligent parking");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    -  -  ");
        LCD_ShowString(60,162,"  :  :  ");

        while(1)
        {
                if(t!=timer.sec)
                {
                        t=timer.sec;
                        LCD_ShowNum(60,130,time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130,time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130,timer.w_date,2,16);
                        LCD_ShowNum(60,162,timer.hour,2,16);
                        LCD_ShowNum(84,162,timer.min,2,16);
                        LCD_ShowNum(108,162,timer.sec,2,16);
                        LED0=!LED0;
                }
                delay_ms(10);
        };

}

源程序请大家参考

网友A: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 ...

你可以跟武汉力源联系一下,说明一下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