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WEBENCH】高性能TMS320VC5416+CPLD数据采集卡电源设计(实物对比)

楼主:
【方案介绍】
       本数据采集卡作为整个控制卡的一部分,可以应用在图像数据采集、语音数据采集等领域。其采用德州仪器TMS320VC5416 DSP作为处理器, Lattice公司的ispMACH系列LC4256V CPLD作为系统间逻辑控制,板载4Mbit NORFLASH及32M NANDFLASH,并带有隔离RS485工业总线,PDIUSBD12 USB器件,可通过USB供电及传输数据。
       德州仪器TMS320VC5416DSP是其定点C5000系列产品中的经典产品,它具有高达120MHZ/160MHZ的主频,8M FLASH存储器,128K RAM。它是基于先进的改进哈佛结构的16 位定点DSP,拥有一条程序总线和三条数据总线。本数据卡采用的是160MHZ型号,采用多层板设计,数据接口皆采用光耦隔离,实现了高速通信的抗干扰设计。
       下面描述一下该数据采集卡的电源设计方案:
        电源方案框图如下:

       由于TMS320VC5416DSP内核采用1.6V供电,外部采用3.3V供电,而对于LC4256V及NORFLASH、NANDFLASH、PDIUSBD12和光耦皆用3.3V供电,MAX3487和MAX3486采用5V电源,考虑到5V可以用USBBUS本身提供,所以在设计板卡时,需要额外提供两种电源。经过几天的选型,后来选择了这款德州仪器的TPS767D301双LDO电源芯片,这个芯片是TI专用于DSP系统中需要双电源供电的电源方案。
      它的主要特点如下:
      ◆ 带有可单独供电的双路输出,一路固定输出电压为3.3V,另一路输出电压可以调节,范围为1.5-5.5V;
      ◆ 每路输出电流的范围为0-1A;
      ◆ 电压差大小与输出电流成正比,且在最大输出电流为1A时,最大电压差仅为350mV;
      ◆ 具有超低的典型静态电流(85μA),器件无效状态时,静态电流仅为1μA;
      ◆ 每路调整器各有一个开漏复位输出,复位延迟时间为200ms;
      ◆ 28引脚的TSSOP PowerPAD封装形式可保证良好的功耗特性;
      ◆ 工作温度范围为-40℃-125℃,且每路调整器都有温度自动关闭保护功能。
      它的各功能引脚如下: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这个芯片当时采购价格还是蛮高的。下面是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片。
板卡电源部分实物:

板卡局部实物图:

           在TI WEBENCH工具中,集成了【FPGA/uP】选项工具,选择对应好的控制器件后,可以直接得到一个针对此器件的电源方案,可谓非常省事。下面我们就用这个工具,重新来设计一个针对TMS320VC5416的电源方案。
TI WEBENCH方案设计】
          下面是利用TIWEBENCH工具生成TMS320VC5416芯片方案的过程:
          步骤一 开启设计

          首先点击工具图标左上角的【FPGA/uP】及红色字体【UpArchitect】,这里选择处理器电源为:【TI】如下图:

说明:在这个架构工具中,TI将FPGA和uP集成在一块,DSP属于【Up Architect】。
步骤二  选择TMS320VC5416芯片开启设计
点击上面的【开启设计】后,系统会载入FLASH界面,并出现一个型号选择界面,这里面全是德州仪器公司的产品,从AM335系列、MSP430系列,DSP系列都有,不过只有其公司产品的部分型号,在里面找到一个【TMS320VC5416PGE160】这一项。如下图:

这里系统已经给出了默认电源参数,CVDD:1.6V/0.06ADVDD:3.3V/0.04A。这个参数先不管它,点击绿色按钮增加多个负载项,会进入下面环节:

步骤三 参数配置
在这里,输入好设计参数:由于采用USB供电,电流最大输出:0.5A,所以在输入参数时设置如下:输入电源:Vmin=Vmax=5V,温度默认是30℃,这里改为:40℃。配置输出电源如下:一路CVDD:1.6V/0.06A,保持参数不变。一路DVDD变为:3.3V/0.34A,原来的:0.04A仅用于DSP供电是足够的。注意:这里的DVDD还要为其它CPLD/FLASH/USB/光耦供电,所以要设计的大一些。剩下一路为:5V/0.1A这里就不用增加一个电源了,如果增加一个电源负载,系统会额外提供一个芯片的,这样成本就增加了。USB5V电源是可以直接为485器件供电的。设置好的电源参数如图:

点击【提交项目要求】进入下一个环节:在优化选项这个地方,采用默认优化选项,中间位置。如下图:

点击【检视/编辑】进入下一个环节:这里工具会增加项目细节:
步骤四   参数检测、编辑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输入的参数进行检查,检查无误后,就可以生成正式方案了。
方案如下图:

点击【创建工程】选项,生成最后的方案!
步骤五 生成方案、报告、原理图
这个界面是生成方案的最后界面,里面有BOM表,图表,优化选项,热仿真,原理图和设计报告等。点击方案界面的【EXPORT】按钮,可以导出原理图,这里选择常用的AD格式,点击【Design Document】按钮,可以导出完整的设计报告。如下图:

打开设计报告后,可以得到方案的详细信息。下面是两个原理图的截图:系统采用了TPS70916芯片来设计1.6V电源,采用LP38691芯片来设计3.3V的电源。

【方案比较】
      得到采用WEBNCH设计的方案后,和我们用原来的设计方案进行一下详细对比
           原始方案和WEBENCH设计方案比较
        参数
数据采集卡实际设计方案
WEBENCH设计方案
     设计时间
  两周(包括芯片型号选择)
       15分钟
  方案整体BOM成本
  实际:20元(芯片:18元)    现价:2.2美元(不含税)
   现价:0.94美元(不含税)
  方案整体效率
  大体测算:大约在60%-70%
根据设计报告:60.867 %
    方案整体面积
    600-800mm2
     34mm2
    BOM
          11个元件
      6个元件
    电源芯片个数
   通过以上图表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采用TI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有优势。

在设计时间方面,利用WEBENCH工具进行设计,大约只要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实际方案主要是花在电源芯片的选择上,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所以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方案整体效率方面:利用
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中,我们同样选择了两片LDO芯片,两个芯片的整体效率在60.867%,而实际方案采用的是双LDO一体芯片,同样效率也不是很高,实际测试,效率值在60%-70%波动(效率值有些误差),总体而言,两者效率可视为一致。

PCB板面积上,利用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占用面积较小,仅34mm2,因其采用了小封装的器件,容易进行批量贴片,而实际方案采用的双LDO芯片采用的TSSOP28封装,外加钽电容,占用体积较大,对于多层板而言,增加不少成本;
    元件数量上,两者相差接近一倍,实际方案使用的电阻和电容较多,利用
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阻容器件较少,但后者采用了两个电源芯片,在调试板卡的过程中,会增加一些调试时间。
总之,利用WEBENCH工具设计是非常好的,开发时间端,使用的电源芯片效率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进行设计,方便了大家的选择。这就好像,在以前,到集市上买个东西,问三问四,费了半天劲,才能买到一个还算满意的东西。有了超市后,想买啥直接到相关区域就可以买到了。一句话,TI  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就是一个电源超市!

    【附件】

      高性能TMS320VC5416
  2、设计报告

网友A:
在论坛上发个有图有真相的帖子真不容易,要编辑好几次显示格式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上发个有图有真相的帖子真不容易,要编辑好几次显示格式才能正常

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图文并茂必须支持,刚才和技术说了下关于论坛发帖编辑框兼容性的问题,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调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图文并茂必须支持,刚才和技术说了下关于论坛发帖编辑框兼容性的问题,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调 ...

那样就太好了,非常感谢!如果能解决上述问题,发一次帖子,再编辑一次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