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ADI宸ヤ笟鎶€鏈�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模拟与混合信号
大牛过招!精确PSRR测量方法
qwqwqw2088
当前在线
qwqwqw2088

网友(2014-01-13):
大牛过招!精确PSRR测量方法
作者:德州仪器 (TI) 系统工程师John Rice和Picotest执行总监Steve Sandler
在理论上,电源抑制比(PSRR)测量相对简单。变频信号对电源输入进行调制,然后在输出端测量该信号的衰减情况。但是,这种测量对装置噪声高度敏感,包括来自探测环路区域和印刷电路板(PCB)布局的噪声。本文利用高保真信号注入器和高敏感/选择性矢量网络分析器(VNA),对限制PSRR测量的一些常见装置问题进行探讨,并介绍一种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
输入信号调制
调制输入至稳压器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线路注入器,例如:Picotest J2120A等。这种器件可适应50V输入电压和5A输入电流。与VNA结合使用时,J2120A直接对输入电压进行调制,而VNA则测量输入/输出衰减。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中断输入线路,并需要适应注入器的压降。对于实验室测试而言,这些缺点一般并不是问题,但是当在电路内进行测量时它们会成为棘手的问题。
对输入进行调制的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一个低频DC阻断器,通过电容方式把VNA连接至受测器件,例如:J2130A DC偏置注入器。输入端信号的量级受到VNA 50Ω电源阻抗的限制,但该信号一般较大,足以让VNA测量到。这种方法不要求中断输入连接,因此可在电路中进行,无需给受调制的电压总线添加任何DC负载。
校准
在进行PSRR测量以前,进行校正非常重要,以查看是否存在探测变化。另外,测量装置的噪声底限以确定测量限制,这一点也很重要。图1中的照片显示了这种用于校准的测试电路板装置。黑白线为J2120A线路注入器的输入。右边的红和黑色夹子,连接至一个J2111A电流注入器(起到一个25mA负载的作用)。两个探针连接至公共输出接地,两个探针尖均连接至同一个输入,这样它们便有相同的调制信号。之后,对VNA执行THRU校准,以对探针或者线缆相关缺陷进行校正。在相关频带,应能在VNA看到一个扁平的增益响应。
图1 THRU校准测试电路板装置
噪声底限评估
探针校准完成以后,通过让输出检测探针短路至接地连接评估噪声底限(图2)。由该测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今天大多数稳压器的PSRR而言,这种噪声底限太高了,并且要求使用更好的装置来探明实际PSRR。总之,如PSRR等高保真测量,必需使用仔细端接的连接点,并且探针环路面积最小。实际上,图2所示低保真测量,大多都是由示波器探针接地线夹所形成线环路内的噪声产生。
在下一个测量装置中(如图3所示),使用50Ω同轴线代替输出示波探针,一个SMA适配器直接焊接至输出电容器。线缆通过一个J2130A DC阻断器和J2102A共模变压器连接至VNA。在输出接地探针短路,以对噪声底限进行评估。由图3,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1kHz时噪声底限改善超过90dB。但是,德州仪器(TI)拥有最为安静的电源稳压器,在1MHz以上可提供较好的PSRR,因此这种噪声底限仍然不可接受。
图2 使用示波器探针装置的噪声底限测量
图3 使用50 Ω同轴线缆替代输出示波器探针以后的噪声底限测量
接下来,使用直接焊接至输入电容器的50Ω同轴线缆来替代输入端示波探针(图4)。完整的装置(两条50Ω同轴线缆和J2102A、J2130A、J2120A以及J2111A)和噪声底限/PSRR测量显示在图5中。该装置拥有低得多的噪声底限,帮助PSRR测量达到1MHz,并实现90dB的低频PSRR。30kHz附近的PSRR谐振,可能是PCB布局或者组件寄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图4 50 Ω同轴线缆代替输入示波器探针
图5 完整装置和噪声底限/PSRR测量
为了说明优秀装置的重要性,图6显示了精心设计的稳压器、PCB布局和装置的PSRR。这种测量表明,利用精心设计的装置和正确的测量设备,是可以获得极低噪声底限的,从而实现高精确的PSRR测量。最后,为了验证上述注入方法,使用一个J2120A线路注入器(方法1)和一个J2130A DC偏置注入器(方法2),对TI的LM317可调稳压器的PSRR进行了测量。图7显示了近乎完美的重叠图,其意味着在两种注入方法之间进行了非常好的校正。
图6 优化以后的高保真PSRR和噪声底限测量
图7 使用J2120A和J2130A测量LM317的PSRR
结论
本文表明,尽管PSRR测量在概念上很简单,但要想获得精确的测量结果,装置的好坏极为重要。另外,我们还介绍了降低噪声底限的方法。
参考文献
1、《TI LDO应用手册题目索引》,作者:Masashi Noga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