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WEBENCH】FPGA电源设计之初体验

楼主:
半年前做了一个FPGA项目,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3A系列的XC3S200A,FBGA320封装,此FPGA有4个BANK,可IO独立供电,1个内核VCCINT,1个辅助供电电压VCCAUX,项目中4个BANK的电平都是3.3V,所以使用了共同的电源,VCCINT必须是1.2V,VCCAUX为2.5V或者3.3V,考虑到功耗问题,实际选择了2.5V供电。项目中可用电源只有5V,所以这3路电压必须采用电源芯片设计,由于FPGA需要工作在高速频率下,具有一定的功耗,在当初设计时根据经验采用了3颗低压差线性调压器来给其供电。分别是AMS1117-3.3(5V转3.3V),AMS1117-2.5(5V转2.5V),FAN1112(3.3V转1.2V),使用中并没出现大的问题,只是偶尔有FPGA被烧的现象,原因并没找到,后来怀疑和电源上电时序有关,因为在这个方案中没有采用电源管理芯片,1.2V是由3.3V转来的,导致FPGA内核上电迟于IO上电,存在一定的隐患。虽然Spartan-3A资料上对于VCCIO,VCCINT,VCCAUX上电顺序没有要求,但是一般认为内核上电先于IO更加安全。

偶然的机会发现WEBENCH可以提供便捷的电源设计方案,并且有针对FPGA电源设计的,所以尝试了一下,下面就是针对XC3S200A的设计方法和步骤:
选择FPGA

找到XC3S200A器件,输入电源要求

配置电源
1个VCCINT,1个VCCAUX,4个VCCIO

选择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更加经济的方案,整体效率并没降低多少

给出了3路独立电压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出每种方案的细节

最后生成方案文档供设计使用

从整个流程可以看出webench设计非常的便捷有效,省时省力,结构清晰,而且在效率能耗方面给出了很详细的数据,另一方面,由于器件选用的都是品牌,价格就比原方案略高了,不过实际使用中通过一些替代元器件完全可以把价格降低不少,还有一些元器件电阻电容封装太小,不利于手工焊接,在调试阶段可以先换成大封装,等产品成熟了量产时候再减小PCB面积。总之,webench提供给了我们电子工程师一个很好的设计方法,也非常实用,我认为结合webench和实际经验,能设计出最为完美的电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