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电机控制的都进来

楼主:
电机控制的朋友请赐教问题如下:
1.他励电机的控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发挥他励电机的最大性能

2.电机控制方面程序的框架最好该如何搭接?

3.如果说是F28035的EPWM模块,该如何设置合适的死区电压?要考虑到MOS管的开断时间和驱动芯片的信号延迟吗?

网友:
什么电机?

不同的电机控制细节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

不同的电机控制细节不同~~~

他励电机呀,我的方案时使用PWM驱动MOSFET工作。

网友:
他激式直流电机?

上TI网站上,有现在的实例和程序~~~

自行下载下来学习消化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激式直流电机?

上TI网站上,有现在的实例和程序~~~

有?真心不知道 ,谢谢xuyiyi.

网友:
像各种电机控制类,是各大单片机厂商的重点推扩之一,推扩力度之大前后未有~~~

除了TI之外, 像PIC, 飞思卡尔等大公司,只要带DSP内核的,各种电机控制程序及示例一抓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