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宽度怎么确定?

楼主:
画PCB时如何确定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宽度?与线宽有关吗?

网友:
孔大小还真没有统一规定,与线宽没有关系
一般孔都是连线的,和线宽协调就可以,太小时需要知道能让制板厂能做出来

网友:
制板厂有工艺要求最小的内径,外径。我一般最小信号线用18mil比例用的1:2.不知是不是合理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实际电路类型,已经电路中具体线路的电压电流 。。。希望有具体参数

网友:
一般来说要比连线的线宽宽几mil,另外,制板厂的工艺会要求最小过孔,需要和PCB厂商联系确定,过孔是越大越好,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但是也要根据板子的情况分析,太大了,线密了,不好看,也摆不下~~~

网友:
先不管做板厂商工艺,一般过孔外部半径比内孔半径大于等于0.1mm.对于板子各种性能都比较好

网友:
过孔和线宽都要根据电流来计算。

有计算器可以用,你搜 Saturn PCB Toolkit,非常好的工具,俺懒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