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老师们请推荐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正向电流2A左右的。正向压降在正常情况下0.3V左右。谢谢了

网友:
这种肖特基应该很多吧
看看这个 MBRA210
在2A电流下正向导通压降大约0.33V~0.35V左右

网友:
要想在2A条件下的正向压降低至0.3V,最好找容量>>2A的。比如
VS-95SQ015:9A容量
MBRS410LT3:4A容量
VS-30BQ015:3A容量
低VF管往往反向耐压不高,需注意一下,另外低温时VF会升高,要注意使用环境。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可考虑用理想二极管电路来实现更低的正向压降。

网友:
如果是工作在电流是2A的,管子要用到6A或者更大,不然发热就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