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数字频率计需要那些元件??

楼主(2014-01-14):
基于FPGA的数字频率计需要那些元件??
如题,拜谢了!!!

网友A:
提供点详细信息

网友B:
一般都用比较器去做,看你是多高的频率了

网友B:
模拟输入到比较器里,直接输出的就是数字信号,然后用FPGA去计数就行了,每秒钟计数计了多少频率就是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