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的单电源高精度整流电路

楼主:
这是在TI社区看到的

网友A:
请楼主简单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简单分析分析

先看U2,
         二极管D1接在它的负端及输入,当U2的负端输入高电平时(先不看它的输出),由于它的高输入阻抗及D1的隔离作用,对输入信号不产生影响;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它的输出为0.7V,D1将它的负输入端钳位于0V。
再看U1,
     当U1输入为正时,VIN等于直接加在U1的正输入端。此时因U2的负端对U1没有影响,可以等效为U2不存在。即,放大了正半周的信号
      当U1输入为负时,由于U2的作用,使U1的正输入端钳位于地,此时的信号就经负端放大,输出倒相的负半周,即变为正。

结合正负半周情况,输出为输入的绝对值,即全波整流

网友:
巧妙,狠NB!
这个办法似可用于:仅以单电源的运放+ADC来读取双极性的模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巧妙,狠NB!
这个办法似可用于:仅以单电源的运放+ADC来读取双极性的模拟信号。

是可以,但根据它的实验数据看,误差还是有的,正负极性的输出还是有差别的。如果达到系统要求精度,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U2,
         二极管D1接在它的负端及输入,当U2的负端输入高电平时(先不看它的输出),由于它的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但根据它的实验数据看,误差还是有的,正负极性的输出还是有差别的。如果达到系统要求精度,倒是 ...

假设后级都是数字电路,就有必要找个flag判别输入模拟信号极性。
似可把二极管换成3V稳压管,理想情况下是讲得通,但不知实际是否可行,恐怕不易做到无缝极性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设后级都是数字电路,就有必要找个flag判别输入模拟信号极性。
似可把二极管换成3V稳压管,理想情况下 ...

U2的负端的正常输入范围是 低于Vcc/2,5V供电时,它不可能超3V,所以接个3V的稳压管与二极管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2的负端的正常输入范围是 低于Vcc/2,5V供电时,它不可能超3V,所以接个3V的稳压管与二极管是一样的。

但因为有了这3V(=逻辑电平),数字电路就可以直接从U2的输出判别极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U2,
         二极管D1接在它的负端及输入,当U2的负端输入高电平时(先不看它的输出),由于它的 ...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它的输出为0.7V,D1将它的负输入端钳位于0V。
如何解释二极管的钳住了负端为0.又为何输出为0.7.主要解释为何为0.暑促0.7是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它的输出为0.7V,D1将它的负输入端钳位于0V。
如何解释二极管的钳住了负端为0.又为何 ...

因为U2被接成了电压负反馈形式。若Vi-不为0,则:
 Vi-↑ → Vo↓ → Vi-↓
 Vi-↓ → Vo↑ → Vi-↑
既然Vi-为0,二极管又是导通着的,那么Vo只能是0.7V(假设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是0.7V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因为有了这3V(=逻辑电平),数字电路就可以直接从U2的输出判别极性了。

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但不能去掉二极管,应该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它的输出为0.7V,D1将它的负输入端钳位于0V。
如何解释二极管的钳住了负端为0.又为何 ...

你应该理解一下这一点:当反相输入端低时,输出为高

但由于二极管的存在,会使这个 “ 趋向于变低 ”的反相输入端变高,

最终的结果是同相与反相端电压相等,即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但不能去掉二极管,应该串起来

是啊,没了二极管,信号正半周被嵌到地电位去了。

网友E:
能否解释下  当U1输入为正时,VIN等于直接加在U1的正输入端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否解释下  当U1输入为正时,VIN等于直接加在U1的正输入端  ?谢谢!

道理很简单,从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方面看,是不是等于VIN直接加在U1的同相端?

设运放的输入阻抗为Ri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理很简单,从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方面看,是不是等于VIN直接加在U1的同相端?

那是不是也同样加在U1的反向端呢......我看下面说U1起到一个加法放大器的作用有些不解呢?能否分析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