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求分享,,,

楼主:
前几天,论坛网友提到一个TI的芯片TPS5430这个芯片,典型的so-8封装。有点奇葩的是这颗芯片9个脚,中间有漏出来的焊盘。当时给的建议是,这样的芯片可以用其他类似的封装修改而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7947-1-2.html)
其实也可下载并安装 Ultra Librarian 读取器件器软件,进行直接转换器件的元件库,和封装库,
下面就是利用Ultra Librarian的教程步骤,,下面就以TPS5430为例,,,
1.到下载Ultra Librarian,这个软件可以在官网下,也可在TI是网站找到下载地址,UL 读取器是 Ultra Librarian 工具集的一个子集,能够以几乎任何 EDA CAD/CAE 格式生成、导入和导出组件及其属性。本人给大家提供一个下载地址:查看详情  安装后,启动的软件如图:

2.下面以前几天网友的求助的芯片TPS5430为例,进行这个封装的转换方法安装后运行情况:

2.将在TI网站上下载的器件文档.bxl导入并转换格式
登陆TI 网站找到TPS5430
查看详情

在此页面的下面找到这个
下载这个bxl文件

网友:
给出3PCB封装库可以选择,,,然后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命名修改,即可使用

软件很容易操作,,,封装比较复杂一点,一般TI网站都提供.bxl文件,有这个文件就能转换,,

整理了PDF教程,请下载

TI 元件利用Ultra Librarian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  下载!

网友A:
然后,进行step 3步骤
出现这个log文档,,红笔为文件下载的地址,,到这个地址找生成的资料,,即转换后弹出LOG文件,说明程序的运行情况及转换后的文件放置位置.

4.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在你的软件安装的位置找,,比如安装D盘,,找D:\UltraLibrarian\Library\Exported找到AltiumDesigner-文件夹,,打开后4.启动Altium Designe软件,,,运行Altium Designer;打开第二步中弹出的log.txt 对应的文件夹,在路径下面同时有提示操作步骤,下面的操作将根据这个提示进行。使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文件夹下面的脚本工程UL_Import.PrjScr(可在DXP下找运行脚本)选中UL_Form.pas,然后点击运行

网友:
3.将在TI网站上下载的器件文档.bxl导入并转换格式,同时选定想要那种封装类型,我们这里就钩选Altium Designer,

STEP1后,

网友:
楼主分享的方法很好,顶一个!一般这种封装我们都是根据数据手册和尺寸绘制,耗时比较长

网友:
赞一个!{:soso__10169062262133571330_1:}

网友:
谢谢分享,收下来备用

网友:
方法很好,,谢谢,收藏了,,

网友:
webench设计好后下载文档是否也可以?

网友:
非常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推荐,强

网友:
这个不错,很实用,感谢!

网友:
lz,为什么我的一直有问题呢,看不到两个库文件

网友B:
经过多次,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多次,终于搞定了·····

搞定就好,,希望分享新的使用体会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太有用了。

网友:
非常感谢,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这个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分享
真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多次,终于搞定了·····

您好,想问一下,我最开始也没有库文件,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问一下,我最开始也没有库文件,怎么弄好的啊?

要在TI官网下载相应元件的格式文件,好像是.bxl

网友:
TI中也可以导入spice模型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PCB封装

网友:
之前有在TI官网论坛上看到过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好,折腾了一下,学会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啦~~收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然后,进行step 3步骤出现这个log文档,,红笔为文件下载的地址,,到这个地址找生成的资料,,即转换后弹 ...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在ti上下载bxl文件点击打开就可以自动下载的吗?肿么我点击跳转到的界面就是一片乱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在ti上下载bxl文件点击打开就可以自动下载的吗?肿么我点击跳转到的界面就是一片乱码 ...

要装一下这个Ultra Librar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装一下这个Ultra Librarian

谢谢~是要从ULtra Librarian这边界面过去下才可以吗?我已经安装了的。不过我当时是直接浏览器搜索下载,点击bxl他打开是个乱码呢。我现在去ULtra Librarian界面过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装一下这个Ultra Librarian

多谢多谢,现在已经可以生成元件和封装了。顺便在此说一下bxl格式直接右键选择保存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楼主!正好缺这个,非常有用!

网友:
很好的温度,谢谢

网友:
要装一下这个Ultra Librarian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装一下这个Ultra Librarian

Ultra Librarian
必须的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不知道除了TI以外其它公司是否也提供bxl文件?

网友:
按照步骤打开.txt文件后,出现以下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表示不理解,楼上的为什么要研究altium designer的源文件

网友F:
不是研究,是想导出封装,只是一直出现以上错误,就很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研究,是想导出封装,只是一直出现以上错误,就很纳闷。

要先load data,然后是UL_Import.PrjScr

网友:
刚发现还有这种好方法 , 谢谢楼主分享  我遇到库里没有的封装没都是自己画封装,有了这个方法画图又可以提高效率了

网友:
这个软件在大量的封装酷制作时肯定是极大的节省了人力和时间,但是对于个人的话我觉得还不如自己亲手画一个了,也没多大事

网友G(2019-04-15):
楼主的方法不错,有时省去了自己照数据手册画封装的麻烦

网友H:
真心不错,画pcb板的速度飞一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