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学习笔记 DCO倍频至8MHZ

楼主:
// 时钟默认情况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1048576Hz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1048576Hz
#include <msp430.h>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P4DIR |= BIT0;                              // P4.0输出

    while(1)
    {
        P4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MSP430F5438学习笔记 DCO倍频至8MHZ - 徐凯经验分享http://t.cn/8FLI3mA

网友:
想请教几个问题;
430f6736里面的DCO,MOD,DCORSEL,FLLD这几个之前的设置有什么关联吗?当DCO的频率提高到16M时,DCORSEL_7的设置不能使用。。

网友:
当DCO的频率提高到16M时,DCORSEL_7的设置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