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Ware使用笔记 初始化DCO至8MHz

楼主:
1.平台说明MSP430F5438。

2.ACLK选择XT1,频率为32.768K,MCLK和SMCLK选择DCOCLKDIV,频率为8000K。

// 辅助时钟 ACLK 32.768K
// 系统时钟 子系统时钟 8000K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ucs.h"
#include "wdt_a.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fr.h"

void main (void)
{
    // 停止看门狗
    WDT_A_hold(WDT_A_BASE);

    // P4.0保持输出状态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初始化P7.0和P7.1为复用功能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7 , GPIO_PIN0 | GPIO_PIN1 );
    // 启动XT1
    UCS_LFXT1Start( UCS_BASE , UCS_XT1_DRIVE0 , UCS_XCAP_3 );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选择了默认参数
    //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BASE,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UCS_CLOCK_DIVIDER_1 );
    // DCO时钟8MHz
    // 该函数第二个参数为系统工作频率 8000K,第三个参数为 工作频率/DCO参考频率
    UCS_initFLLSettle( UCS_BASE, 8000 , 244 );

    // 使能全局中断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 翻转P4.0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软件延时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从代码的角度来看,使用MSPWare使编程更加简洁,修改更加方便。

最后添加UCS_getSMCLK等函数验证结果,代码如下:

// 辅助时钟 ACLK 32.768K
// 系统时钟 子系统时钟 8000K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ucs.h"
#include "wdt_a.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fr.h"

uint32_t clockValue_ACLK = 0;
uint32_t clockValue_MCLK = 0;
uint32_t clockValue_SMCLK = 0;

void main (void)
{
//    uint16_t status;
    // 停止看门狗
    WDT_A_hold(WDT_A_BASE);

    // P4.0保持输出状态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初始化P7.0和P7.1为复用功能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7 , GPIO_PIN0 | GPIO_PIN1 );
    // 启动XT1
    UCS_LFXT1Start( UCS_BASE , UCS_XT1_DRIVE0 , UCS_XCAP_3 );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实际选择了默认参数
    //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BASE,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 DCO时钟8MHz
    // 该函数第二个参数为系统工作频率 8000K,第三个参数为 工作频率/DCO参考频率
    UCS_initFLLSettle( UCS_BASE, 8000 , 244 );

    // 如果使用XT1或者XT2,需要调用该函数
    U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UCS_BASE,32768,8000000);
    clockValue_SMCLK = UCS_getSMCLK(UCS_BASE);
    clockValue_MCLK = UCS_getMCLK(UCS_BASE);
    clockValue_ACLK = UCS_getACLK(UCS_BASE);

    // 使能全局中断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 翻转P4.0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软件延时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MSP430Ware使用笔记 初始化DCO至8MHz - 徐凯经验分享http://t.cn/8FLMwSP

网友:
我请问一下:调用TI官方库这种编程方法在新建工程时是不是和配置寄存器法新建工程时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新建的工程连#include "inc/hw_memmap.h"这句编译都通不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