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Ware学习笔记 UART ACLK 9600-8-N-1

楼主:
1.初始化UART0之前需要先初始化ACLK、SMCLK和MCLK。示例代码中使用XT1,ACLK为32768,SMCLK和MCLK约为8MHZ。 2.UART的时钟可以参考ACLK或者SMCLK,本例参考ACLK。由于参考ACLK时钟,所以串口速率不能超过32768。选择9600较为合适。 3.MSP430波特率的产生有两种模式,低频波特率产生和过采样波特率产生。代码中使用低频波特率产生。其实,两种模式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 4.代码的开头调用了stdio,在函数中宏重写了putchar函数,定向到UART单字节输出。 5.代码初始化之后输出 Hello MSP430Ware,随后直接反射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例如发送123456即返回123456.- #include "inc/hw_memmap.h"
- #include "usci_a_uart.h"
- #include "ucs.h"
- #include "wdt_a.h"
- #include "gpio.h"
- #include "sfr.h"
- #include "stdio.h"
- void main (void)
- {
- // 停止看门狗
- WDT_A_hold(WDT_A_BASE);
- // P4.0保持输出状态
-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4,GPIO_PIN0 );
- // 初始化P7.0和P7.1为复用功能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7 , GPIO_PIN0 | GPIO_PIN1 );
- // 启动XT1
- UCS_LFXT1Start( UCS_BASE , UCS_XT1_DRIVE0 , UCS_XCAP_3 );
-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选择了默认参数
-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BASE,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 // DCO时钟8MHz
- // 该函数第二个参数为系统工作频率 8000K,第三个参数为 工作频率/DCO参考频率
- UCS_initFLLSettle( UCS_BASE, 8000 , 244 );
- // 设置XT1时钟,XT2未使用
- U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UCS_BASE,32768,8000000);
- // 初始化端口 USCI_A0 TXD/RXD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 初始化USCI 参考时钟ACLK
- // 9600-8-N-1
- // 过采样波特率产生
- if ( STATUS_FAIL == USCI_A_UART_init(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CLOCKSOURCE_ACLK,
- UCS_getACLK(UCS_BASE),
- 9600,
- USCI_A_UART_NO_PARITY,
- USCI_A_UART_LSB_FIRST,
- 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 USCI_A_UART_MODE,
- USCI_A_UART_LOW_FREQUENCY_BAUDRATE_GENERATION )){
- return;
- }
- // 使能UART
- USCI_A_UART_enable(USCI_A0_BASE);
- // 使能接收中断
- USCI_A_UART_clearInterruptFlag( 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 USCI_A_UART_enableInterrupt( USCI_A0_BASE, 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 // 使能全局中断
- __bis_SR_register( GIE );
- // 测试UART输出
- printf("Hello MSP430Ware!\r\n");
- while(1)
- {
- // 翻转P4.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 软件延时
-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 }
- int putchar(int ch)
- {
- USCI_A_UART_transmitData( USCI_A0_BASE , ch );
- // 是否发送完成
- while (!USCI_A_UART_getInterruptStatus(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TRANSMIT_INTERRUPT_FLAG));
- return ch;
- }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 (void)
- {
- uint8_t receivedData = 0x00;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0IV,4)){
- //Vector 2 - RXIFG
- case 2:
- // 是否发送完成
- while (!USCI_A_UART_getInterruptStatus(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TRANSMIT_INTERRUPT_FLAG)) ;
- // 读取接收数据
- receivedData = USCI_A_UART_receiveData( USCI_A0_BASE );
- // 返回数据
- USCI_A_UART_transmitData( USCI_A0_BASE , receivedData)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复制代码 MSP430Ware学习笔记 UART ACLK 9600-8-N-1 - 徐凯经验分享http://t.cn/8FLMc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