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学习笔记 FLAHS操作

楼主:
1.前言

MSP430F5438的片内FLASH可以当做EEPROM使用,该部分FLASH称为INFO FLASH,总共有4块每块128Byte。虽然INFO FLASH容量比较少,但是多数情况还是够用的。

2.代码实现
// 时钟默认情况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UART时钟选择 ACLK
// 低频波特率产生 9600-8-N-1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void uart_config(void);

void flash_write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void flash_read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uart_config();                              // 初始化UART
    _EINT();

    // 打印时间和提示信息
    printf("Date: %s %s\r\n", __DATE__,__TIME__);
    printf("Flash Test!\r\n");

#if 0
    uint8_t test_buffer[8] = {1,2,3,4,5,6,7,8};
    flash_writebuf((uint8_t*)0x1800, test_buffer,8);
#endif

    uint8_t old_flash[8] = {0,};
    uint8_t new_flash[8] = {0,};

    // 从info flash 0x1800处连续读出8个字节
    flash_readbuf((uint8_t*)0x1800,old_flash,8);
    for( uint8_t i = 0 ; i < 8 ; i++ )
    {
        printf("ADDR:0X%4X,%-2X\r\n",0x1800+i,old_flash[i]);
        new_flash[i] = old_flash[i] + 1;
    }
    // 累加之后再次写入
    flash_writebuf((uint8_t*)0x1800,new_flash,8);

    while(1)
    {

    }
}

void flash_write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__disable_interrupt();                      // 禁止中断
    FCTL3 = FWKEY;                              // 设置写密钥并解锁
    FCTL1 = FWKEY+ERASE;                        // 段擦除
    *(unsigned int *)flash_ptr = 0;             // ??
    FCTL1 = FWKEY+WRT;                          // 字节写入

    for ( uint8_t i = 0; i < len; i++)
    {
        *flash_ptr++ = *buffer++;
    }

    FCTL1 = FWKEY;                              // 设置写密钥
    FCTL3 = FWKEY+LOCK;                         // 重新锁住
    __enable_interrupt();                       // 恢复中断
}

void flash_readbuf(uint8_t *flash_pt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
{
    __disable_interrupt();

    for( uint8_t i = 0 ; i < len ; i++ )
    {
        *buffer++ =  *flash_ptr++;
    }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void uart_config(void)
{
    P3SEL = 0x30;                               // 选择P3.4和P3.5的复用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
    UCA0CTL1 |= UCSSEL_1;                       // 选择ACLK时钟
    UCA0BR0 = 3;                                // 查表获得
    UCA0BR1 = 0;                                // UCA0BRX和UCA0MCTL数值
    UCA0MCTL |= UCBRS_3 + UCBRF_0;              //
    UCA0CTL1 &= ~UCSWRST;                       //

    UCA0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int putchar(int ch)
{
        UCA0TXBUF = ch;
        while(!(UCA0IFG & UCTXIFG));
        return ch;
}

3.运行结果
代码先输出一些提示信息,例如编译的时间和代码意图等。然后从INFO FLASH开头连续读出8字节数据,INFO FLASH的起始地址为0x1800。读出的内容被逐个加1,再写入先前的地址中。掉电之后重新上电,便会得到以下结果。每次复位之后相同地址的内容逐渐增加,说明程序运行正常。

图1 运行结果

4.注意事项

在下载程序是仿真器可以设置擦除FLASH的范围,可以只擦除主FLASH(可以理解为程序部分),也可以擦除主FLAHS和INFO FLASH部分,这些设置具体如何使用要看具体情况。如果需要INFO FLASH内的所有内容复位,则可以选择Erase main  and Information memory——擦除主FLASH和INFO FLASH。

图2 擦除FLASH选项

MSP430F5438学习笔记 FLAHS操作 - 徐凯经验分享http://t.cn/8FLx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