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 上位机 与ARM 下位机 UDP连接问题

楼主:
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UDP服务器C#代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IO;

namespace ceshi2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struct USER            //存放客户信息
        {
            public EndPoint endpoint;
            public string Name;
        }
        ArrayList clientlist;    //用户链表
        Socket server;   //服务器
        byte[] byteData = new byte[1024];
        public Form1()
        {
            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clientlist = new ArrayList();
            InitializeComponent();
            toolStripStatusLabel1.Text = null;  // 状态栏  可无视
            textBoxIP.Text = "192.168.1.2";   //本地IP
            textBoxPORT.Text = "1026"; //本地端口
        }

        private string GetIP()    //获取本地IP  无视
        {
            try
            {
                string serverIP = textBoxIP.Text;
                return serverIP;
            }
            catch
            {
                return "192.168.1.2";
            }
        }

        private int GetPort()  //本地端口  无视
        {
            try
            {
                string serverPort = textBoxPORT.Text;
                return Convert.ToInt32(serverPort);
            }
            catch
            {
                return 1026;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buttonStar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开始服务键 事件
        {
            try
            {
                server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Dgram, ProtocolType.Udp);
                IPEndPoint serverPoint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Parse(this.GetIP()), this.GetPort());
                server.Bind(serverPoint);
                IPEndPoint senderIP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EndPoint mysender = (EndPoint)senderIP;
                byteData = new byte[1024];
                server.BeginReceiveFrom(byteData, 0, byteData.Length, SocketFlags.None, ref mysender, new AsyncCallback(myReceive), mysender);
                toolStripStatusLabel1.Text = "服务已开启";
                if (listBoxKH.Items.Count <= 0)                     //可无视
                {
                    buttonSend.Enabled = false;
                    buttonGB.Enabled = false;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UdpTcpServer",MessageBoxButtons.OK,MessageBoxIcon.Error);
            }
        }
        private void myReceive(IAsyncResult Data)  //接受信息   主要
        {
            try
            {
                IPEndPoint SenderIP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EndPoint mysender = (EndPoint)SenderIP;
                server.EndReceiveFrom(Data, ref mysender);
               // string Msg = Encoding.Unicode.GetString(byteData);
                string Msg = Encoding.UTF8.GetString(byteData);

                string[] QT = Msg.Split(new char[] { '|' });
                if (QT[0] == "login")     //login|*****  表示登入   **** 用户名
                {
                    USER user = new USER();
                    user.endpoint = mysender;
                    user.Name = QT[1];
                    clientlist.Add(user);
                    listBoxKH.Items.Add(QT[1]);
                    richTextBox1.AppendText("login:   " + user.Name+Environment.NewLine);
                    buttonSend.Enabled = false;
                    buttonGB.Enabled = false;
                }
                else if (QT[0] == "logout")// 用户退出   无视
                {
                    int i=0;
                    foreach (USER user in clientlist)
                    {
                        string strEndPoint = user.endpoint.ToString();
                        string strSender = mysender.ToString();
                        if (strEndPoint.Equals(strSender))
                        {
                            clientlist.RemoveAt(i);
                            listBoxKH.Items.RemoveAt(i);
                            richTextBox1.AppendText("logout:   " + user.Name + Environment.NewLine);
                        }
                        ++i;
                    }
                    //string strMsg = QT[1];
                    // richTextBox1.AppendText(strMsg);
                }
                else if (QT[0] == "talk") // 交谈信息  无视先
                {
                    richTextBox1.AppendText(QT[1]);
                    string message = "talk|" + QT[1];
                   // byteData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message);
                    byteData = Encoding.UTF8.GetBytes(message);
                    server.BeginSendTo(byteData, 0, byteData.Length, SocketFlags.None, mysender, new AsyncCallback(mySend), mysender);
                }
                byteData = new byte[1024];
                server.BeginReceiveFrom(byteData, 0, byteData.Length, SocketFlags.None, ref mysender, new AsyncCallback(myReceive), mysender);
            }
            catch (Exception e)
            {
                MessageBox.Show(e.Message, "UdpTcpServer",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
        }

        private void mySend(IAsyncResult Data)  // 发送信息
        {
            try
            {
                server.EndSend(Data);

            }
            catch (Exception e)
            {
                MessageBox.Show(e.Message, "UdpTcpServer",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
        }

        private void buttonSe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发送键事件
        {
            if (listBoxKH.SelectedItems.Count > 0)
            {
                if (richTextBox2.Text.Length > 0)
                {
                    string message = "talk|" + "server:" + richTextBox2.Text + "\n";
                    byte[] DataSend = new byte[1024];
                   // DataSend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message);
                    DataSend = Encoding.UTF8.GetBytes(message);
                    foreach (string ToUser in listBoxKH.SelectedItems)
                    {
                        foreach (USER user in clientlist)
                        {
                            if (user.Name.ToString().Trim() == ToUser.Trim())
                            {
                                server.BeginSendTo(DataSend, 0, DataSend.Length, SocketFlags.None, user.endpoint, new AsyncCallback(mySend), user.endpoint);
                            }

                        }
                    }
                    richTextBox1.AppendText("Server:" + richTextBox2.Text + Environment.NewLine);
                    richTextBox2.Text = null;
                }
                else
                {
                    MessageBox.Show("不能发送空信息!");
                }
            }
            else
            {
                MessageBox.Show("请选择发送的用户!");
            }
            buttonGB.Enabled = false;
            buttonSend.Enabled = false;

        }

        private void buttonGB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广播键 事件   无视先
        {
            string message = "talk|" + "Server:" + richTextBox2.Text + "\n";
            byte[] DataSend = new byte[1024];
           // DataSend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message);
            DataSend = Encoding.UTF8.GetBytes(message);
            foreach (USER user in clientlist)
            {
                EndPoint strEndPiont = user.endpoint;
                server.BeginSendTo(DataSend, 0, DataSend.Length, SocketFlags.None, strEndPiont, new AsyncCallback(mySend), strEndPiont);
            }
            richTextBox1.AppendText("Server:" + richTextBox2.Text + Environment.NewLine);
            richTextBox2.Text = null;
            DataSend = null;
            buttonGB.Enabled = false;
            buttonSend.Enabled = false;
        }

        private void richTextBox2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无视
        {
            if (richTextBox2.Text !=null)
            {
                buttonGB.Enabled = true;
                buttonSend.Enabled = true;
            }
            else
            {
                buttonGB.Enabled = false;
                buttonSend.Enabled = false;
            }
        }

    }
}

码:
下位机 ARM代码: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lm3s9b96.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i2c.h"
#include "driverlib/i2c.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flash.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watchdog.h"
#include "utils/locator.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utils/ustdlib.h"
#include "drivers/set_pinou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driver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_8bit.h"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unsigned long ulUser0,ulUser1;
unsigned char pucMACArray[8];
unsigned char UdpData[]="login|woshica";
struct udp_pcb *Pcb1;
struct ip_addr ipaddr1;
struct pbuf *p;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lwIPTimer(SYSTICKMS);
}

void AnimTimer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2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
}

void init(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PinoutSet();
        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3);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FlashUserGet(&ulUser0,&ulUser1);
        pucMACArray[0]=((ulUser0>>0)&0xff);
        pucMACArray[1]=((ulUser0>>8)&0xff);
        pucMACArray[2]=((ulUser0>>16)&0xff);
        pucMACArray[3]=((ulUser1>>0)&0xff);
        pucMACArray[4]=((ulUser1>>8)&0xff);
        pucMACArray[5]=((ulUser1>>16)&0xff);

        lwIPInit(pucMACArray,0xC0A80103,0,0,IPADDR_USE_STATIC);
}

int main(void)
{
        init();
        p=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p->payload=(void*)UdpData;
        p->flage=NULL;
        IP4_ADDR(&ipaddr1,192,168,1,2);
        Pcb1=udp_new();
        udp_bind(Pcb1,IP_ADDR_ANY,1025);  //本地端口 192.168.1.3:1025
        udp_connect(Pcb1,&ipaddr1,1026);  //连接PC 192.168.1.2:1026

        while(1)
        {
                udp_send(Pcb1,p);//循环发送login|woshica 到192.168.1.2 : 1026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

结果发现C#上位机与TCP调试助手能信息互发,ARM和TCP调试助手也能信息互发  但是C#与ARM连不上? 大神给看看  问题出哪了

网友:
上位机本地IP192.168.1.2 端口 1026   下位机IP 192.168.1.3 端口 1025

网友:
private void myReceive(IAsyncResult Data) 这个函数进不去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