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段式LCD,用stc12c5a60s2驱动,显示很暗,求解答谢谢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OM3=P2^3;
sbit COM2=P2^2;
sbit COM1=P2^1;
sbit COM0=P2^0;
sbit key1=P2^7;
uchar i;
unsigned char ScanCoun=0;
unsigned char C0[10]={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
unsigned char C1[10]={0x03,0x02,0x02,0x02,0x03,0x01,0x01,0x02,0x03,0x03};
unsigned char C2[10]={0x01,0x00,0x03,0x02,0x02,0x02,0x03,0x00,0x03,0x02};
unsigned char C3[10]={0x03,0x02,0x01,0x03,0x02,0x03,0x03,0x02,0x03,0x0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key()                   // °´¼üº¯Êý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
if(i>9)
i=0;
while(key1==0);
}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TR0 = 1;
   EA=1; //¿ªÈ«¾Ö×ÜÖжÏ

   while(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Ê±Æ÷ÖжÏ
{
     TL0=0x78; //¶¨Ê±5ms
    TH0=0xec;
   P2M1 =0x0f;
    P2M0 =0x00;
    key();
     switch(ScanCoun)   //¶¯Ì¬É¨ÃèÏÔʾ
  {
    case 0:                //COM3正向驱动
   COM0=1;
  COM1=1;
  COM2=1;
  COM3=0;
   P0=C0;
  P2M1 =0x07;
  P2M0 =0x00;
   break;

  case 1 :               //COM3反向驱动
  COM0=0;
  COM1=0;
   COM2=0;
   COM3=1;
  P0=~C0;
  P2M1 =0x07;
  P2M0 =0x00;
  break;

   case 2:              //COM2正向驱动
   COM0=1;
   COM1=1;
   COM2=0;
   COM3=1;
  P0=C1;
  P2M1 =0x0b;
  P2M0 =0x00;
  break;

   case 3:                //COM2反向驱动
  COM0=0;
  COM1=0;
  COM2=1;
  COM3=0;
   P0=~C1;
  P2M1 =0x0b;
   P2M0 =0x00;
   break;

    case 4:               //COM1正向驱动
  COM0=1;
  COM1=0;
  COM2=1;
  COM3=1;
   P0=C2;
  P2M1 =0x0d;
   P2M0 =0x00;
   break;

   case 5:               //COM1反向驱动
  COM0=0;
  COM1=1;
  COM2=0;
  COM3=0;
   P0=~C2;
  P2M1 =0x0d;
   P2M0 =0x00;
   break;

   case 6 :             //COM0正向驱动
  COM0=0;
  COM1=1;
  COM2=1;
  COM3=1;
   P0=C3;
  P2M1 =0x0e;
   P2M0 =0x00;
   break;
    case 7:              //COM0反向驱动
  COM0=1;
  COM1=0;
  COM2=0;
  COM3=0;
   P0=~C3;
  P2M1 =0x0e;
   P2M0 =0x00;
   break;
}
      ScanCoun++;       //加一
     if (ScanCoun>7) ScanCoun=0;
}

网友A:
没有做过段式LCD的驱动,帮你顶。

赞赏一下楼主的图,画得比较规范。比现在多数图纸中没有连线,只有网络标号的画法好得多!

网友B:
显示暗与程序无关。R1~R4阻值换小些,R5~R8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段式LCD的驱动,帮你顶。

赞赏一下楼主的图,画得比较规范。比现在多数图纸中没有连线,只有网 ...

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暗与程序无关。R1~R4阻值换小些,R5~R8拆掉

好的,谢谢哈,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哈,我试试

不好用啊,没什么效果

网友D:
你的LCD是多大尺寸的。如果功率比较大肯定就不会太亮。因为你现在是共阳极,而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不足以让它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LCD是多大尺寸的。如果功率比较大肯定就不会太亮。因为你现在是共阳极,而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不足以让 ...

4.5x4的,共阳极?我这个好像没有阴阳之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