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TMS320F2803x加密后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主:
大家好!
       我用汇编代码加密之后,出现如附件所示的错误提示,CCS连接不上控制板,无法对芯片进行解密,请问哪路大神知道的呀?
       急求!!!

网友:
按理说C2000的加密后,只是FLASH需要解,RAM区还是可以用的,CPU还是可以用的。

没有用XDS510,不知道会不会是它不可以读加密芯片?

看提示说:目标芯片锁定或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