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做积分电路用什么电容好

楼主:
如题

网友:
请参考:
理论上讲:一般常用的积分电路使用的电容大多是独石或者是涤纶的,还有些是钽电容。
事实上:积分电容究竟用市面上什么类型的材料好呢?使用的基本原则是:漏电流要小。相比较积分电路中最常用的CBB电容和云母电容,理论上说采用云母电容是最好的,它的稳定度、精度、温度影响等都不比CBB电容差,而且没有吸收效应,应该是最为合适的材料了。
但是,云母电容的容量不容易做得太大(一般10P-10000P),价格也非常高,目前市场上常用的电容器损耗比较低的也就是CBB和云母。CBB的成品容量比较大,云母的比较小。

网友A:
一般来说还是贵点好。。。。

网友:
应使用有机介质电容。积分电容的主要要求是低温漂、高制造精度、低漏电和低损耗等,重要性依次降低。根据前述原则并了解器件特性的话,自然而然的就该知道应选择有机介质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还是贵点好。。。。

“贵”在此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