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终端节点地址的问题

楼主:
不同的终端节点发送数据给协调器时,如何判断是哪个终端节点的数据呢?在用短地址时发现每次上电后短地址都会改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加下NV_RESTORE

网友A:
MAC地址是唯一的。 我好像在XX群里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是唯一的。 我好像在XX群里见过这个问题

问题是IEEE地址不支持路由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IEEE地址不支持路由功能

我的意思是终端加入网络时把自己的短地址和MAC地址点播给协调器,由协调器管理或发给网关管理来进行设备准确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终端加入网络时把自己的短地址和MAC地址点播给协调器,由协调器管理或发给网关管理来进行设备 ...

现在有一个最常见的场景,我有一个100个节点的网络同时发送数据给协调器,我很想知道那个地址对应那个节点。其实楼上的就想知道那个,以前老板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即使知道了某个节点的IEEE地址还是不知道是某个节点,除非你事先知道那个节点的地址。你不可能一个一个节点上电在轮询获得地址吧?如果那样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加下NV_RESTORE之后断电一个一个标志。还不需要IEEE地址呢。  我也是研究了很久才解决掉

网友:
终端在给协调器发送的数据包中就包含自己的地址信息就可以了,这样协调器即不用浪费自己的RAM空间来保存所有节点的地址信息,也不用花时间来查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个最常见的场景,我有一个100个节点的网络同时发送数据给协调器,我很想知道那个地址对应那个节 ...

如果可以的话能大致讲解一下您的实现原理么?

网友:
因为MAC地址是唯一的,所以可以用MAC地址。

网友:
还记得毛子在太空用铅笔的典故么?这里有个笨办法,在批量烧写CC2530的时候,就把它的IEEE地址读出来,然后贴在标签上。

网友:
做一个MAC地址的管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