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套三极管组成逻辑门电路的办法,大学一般不会教这些的

楼主:
介绍:有时候我们搭电路时只需要实现一个简单的逻辑,但用一个4门的集成电路来设计未免过于昂贵与占面积,而且IC里没用到的门电路又必须拉高或拉低,相当烦琐。鉴于简化电路的需要我整理了一套用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组成的逻辑门电路,可实现2输入或3输入的AND,OR,NAND,NOR,EXOR操作。

实际使用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三极管、二极管的压降会降低输出信噪比,所以不建议将此种电路和TTL电路混用。

再上传一个晶体管构成的施密特电路:

网友:
图1图2 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实现逻辑功能时,需要加二极管隔离,不然会相互影响。

第二张图片中,它只是一般的直接耦合放大电路,不算施密特电路,如果加上正反馈就是施密特电路了。

网友:
楼主的图片名字是ourdev_XXXX,那里有些帖子很好的,但有错误的帖子也不少。

网友:
图1图2 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实现逻辑功能时,需要加二极管隔离,不然会相互影响。

第二张图片中,它只是一般的直接耦合放大电路,不算施密特电路,如果加上正反馈就是施密特电路了。图1图2 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实现逻辑功能时,需要加二极管隔离,不然会相互影响。

第二张图片中,它只是一般的直接耦合放大电路,不算施密特电路,如果加上正反馈就是施密特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图2 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实现逻辑功能时,需要加二极管隔离,不然会相互影响。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