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化学酒精传感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
    正在做酒精传感器的一些实验,一般电化学酒精传感器使用前是不需要预热的吧,但我今天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说ME3-C2H5OH使用前需要一定的加热时间,是我看错了还是真有这情况?!如果有的话加热时间应该是几秒呢?谢谢!!

网友A:
一直都是需要预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需要预热

非常感谢!那么预热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么预热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看说明书啊。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酒精传感器的检定、校准。要求预热半小时还是1个小时。等读书稳定了才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酒精传感器的检定、校准。要求预热半小时还是1个小时。等读书稳定了才 ...

谢谢啦,不胜感激,已经解决了!

网友:
所有气敏传感器原则上都需要预热。

网友C:
不是吧,电化学的不需要预热吧,半导体的才需要预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电化学的不需要预热吧,半导体的才需要预热呢!

貌似是的。。

网友:
都需要预热,酒精一般是催化燃烧的原理。
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的,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