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RAM、DRAM、SDRAM、DDR SDRAM 区别

楼主:
特点简介:

SRAM   静态RAM,不用刷新,速度可以非常快,像CPU内部的cache,都是静态RAM,缺点是一个内存单元需要的晶体管数量多,因而价格昂贵,容量不大。
DRAM  动态RAM,需要刷新,容量大。
SDRAM :同步动态RAM,需要刷新,速度较快,容量大。
DDR SDRAM  双通道同步动态RAM,需要刷新,速度快,容量大。

具体解释一:

   什么是DRAM
  DRAM 的英文全称是'Dynamic RAM',翻译成中文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用于通常的数据存取。我们常说内存有多大,主要是指DRAM的容量。

  什么是SRAM
  SRAM 的英文全称是'Static RAM',翻译成中文就是'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主要用于制造Cache
  什么是SDRAM
  SDRAM 的英文全称是'Synchronous DRAM',翻译成中文就是'扩充数据输出内存',它比一般DRAMEDO RAM速度都快,它已经逐渐成为PC机的标准内存配置。
  什么是Cache
   Cache 的英文原意是'储藏',它一般使用SRAM制造,它与CPU之间交换数据的速度高于DRAM,所以被称作'高速缓冲存储器',简称为'高速缓存'。由于CPU的信息处理速度常常超过其它部件的信息传递速度,所以使用一般的DRAM来作为信息存储器常常使CPU处于等待状态,造成资源的浪费。Cache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在操作系统启动以后,CPU就把DRAM中经常被调用的一些系统信息暂时储存在Cache里面,以后当CPU需要调用这些信息时,首先到Cache里去找,如果找到了,就直接从Cache里读取,这样利用Cache的高速性能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大多数CPU在自身中集成了一定量的Cache,一般被称作'一级缓存''内置Cache'。这部分存储器与CPU的信息交换速度是最快的,但容量较小。大多数主板上也集成了Cache,一般被称作'二级缓存''外置Cache',比内置Cache容量大些,一般可达到256K,现在有的主板已经使用了512K2M的高速缓存。在最新的Pentium二代CPU内部,已经集成了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那时主板上的Cache就只能叫作'三级缓存'了。
 什么是闪存
  闪存 目前主板上的BIOS大多使用Flash Memory制造,翻译成中文就是'闪动的存储器',通常把它称作'快闪存储器',简称'闪存'。这种存储器可以直接通过调节主板上的电压来对BIOS进行升级操作。

解释为什么dram要刷新,sram不需要:
        这个是由于ram设计类型决定的,dram用了一个t和一个rc电路,导致电容毁漏电和缓慢放电。所以需要经常的刷新来保持数据

具体解释二: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 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DRAM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但是现在,SDRAM的速度也已经很快了,时钟好像已经有150兆的了。那么就是读写周期小于10ns了。SDRAM虽然工作频率高,但是实际吞吐率要打折扣。以PC133为例,它的时钟周期是7.5ns,当CAS latency=2 时,它需要12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读操作,10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写操作。不过,如果以交替方式访问BankSDRAM可以在每个周期完成一个读写操作(当然除去刷新操作)。其实现在的主流高速存储器是SSRAM(同步SRAM)和SDRAM(同步DRAM)。目前可以方便买到的SSRAM最大容量是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66MHz;可以方便买到的SDRAM最大容量是12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33MHz
SRAM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中文含义为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它是一种类型的半导体存储器。静态是指只要不掉电,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不会丢失。这一点与动态RAMDRAM)不同,DRAM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刷新操作。 然后,我们不应将SRAM与只读存储器(ROM)和Flash Memory相混淆,因为SRAM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它只有在电源保持连续供应的情况下才能够保持数据。随机访问是指存储器的内容可以以任何顺序访问,而不管前一次访问的是哪一个位置。
       SRAM中的每一位均存储在四个晶体管当中,这四个晶体管组成了两个交叉耦合反向器。这个存储单元具有两个稳定状态,通常表示为01。另外还需要两个访问晶体管用于控制读或写操作过程中存储单元的访问。因此,一个存储位通常需要六个MOSFET。对称的电路结构使得SRAM的访问速度要快于DRAMSRAMDRAM访问速度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SRAM可以一次接收所有的地址位,而DRAM则使用行地址和列地址复用的结构。
       SRAM不应该与SDRAM相混淆,SDRAM代表的是同步DRAMSynchronous DRAM),这与SRAM是完全不同的。SRAM也不应该与PSRAM相混淆,PSRAM是一种伪装成SRAMDRAM
       从晶体管的类型分,SRAM可以分为双极性与CMOS两种。从功能上分,SRAM可以分为异步SRAM和同步SRAMSSRAM)。异步SRAM的访问独立于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都由地址的变化控制。同步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主要是存储单元结构不同导致了容量的不同。一个D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容(不包括行读出放大器等),而一个S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六个晶体管。DRAM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
    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静态的是用的双稳态触发器来保存信息,而动态的是用电子,要不时的刷新来保持。
    内存(即随机存贮器RAM)可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两种。我们经常说的内存是指DRAM。而SRAM大家却接触的很少。
    SRAM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存储器,它的用途广泛。SRAM的速度非常快,在快速读取和刷新时能够保
持数据完整性。SRAM内部采用的是双稳态电路的形式来存储数据。所以SRAM的电路结构非常复杂。制造相同容量的SRAMDRAM的成本高的多。正因为如此,才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目前SRAM基本上只用于CPU内部的一级缓存以及内置的二级缓存。仅有少量的网络服务器以及路由器上能够使用SRAM

网友A: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了
我也申请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被拒 ...

你申请什么了?铁电?你的答复跟我的帖子没关系阿

网友:
这是哪年的文章了,PC133都出来了,2001年左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