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bit windows 7 VMWare+ 64bit Ubuntu12.04 uboot ,kernel,android编译环境搭...

楼主:
1.     开发环境搭建教程

android官方建议采用64 bit 电脑编译android4.0以上的源码包,Sate4412android是android4.0.4 的版本,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准备好满足要求的电脑,虽然gooogleman曾经在32 bit XP电脑上用32 bit 的Ubuntu10.04 编译通过Sate4412 android4.0.4 ,uboot,kernel等源码,烧写到Sate4412 上也能正常运行,但是编译速度太慢,不推荐更改成32bit 的ubuntu编译。

推荐如下配置电脑:

u  CPU:64 bit I3 以上,最好I5以上

u  内存:4GB,虚拟机方式最好8GB以上

u  硬盘:100GB以上

软件配置:

u  虚拟机软件:VMware-workstation-9.0.2-1031769.exe

u  Linux系统: 64bit Ubuntu12.04 LTS

u  宿主机系统:64bit windows 7旗舰版

64bit windows 7 VMWare+ 64bit  Ubuntu12.04 uboot ,kernel,android编译环境搭建教程 详细文档下载地址,如果觉得好不要忘记在下载地方留言好评哦,花了不少时间写的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gooogleman/6840761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gooogleman/6840743

网友A:
以前在虚拟机下编译过android 4.0,虚拟机配置为i5 64位,4GB内存+2GB交换区,大概2小时编译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虚拟机下编译过android 4.0,虚拟机配置为i5 64位,4GB内存+2GB交换区,大概2小时编译完成。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了。嘿嘿。我感觉4GB 内存太卡了。

网友B:
至少6GB内存才行,8GB 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6GB内存才行,8GB 合适。

我的WIN7主机8G内存,分配给虚拟机4G。WIN7比XP占用内存多了很多,运行虚拟机时,很多时候总内存占用超过6.5G。
另外编译Android4.0的过程中,只有很少的时间会用到4G以上的内存,使用2G的交换应该足够了。倒是CPU占用率长时间接近100%,风扇哪个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7主机8G内存,分配给虚拟机4G。WIN7比XP占用内存多了很多,运行虚拟机时,很多时候总内存占用超过 ...

这样速度觉得还可以接受了,并且第一次编译才是这样的,第二次后面可以单独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