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Quartus II 13.1中调用ModelSim-Altera 10.1d 报错问题

楼主:
新装了Quartus13.1及自带的ModelSim-Altera 10.1d 版本,在做仿真时调用 ModelSim-Alteara,发现如下错误:
”Can't launch the ModelSim-Altera software ...“百度了一下,说是路径指向不对,可看了一下路径指向:”C:\altera\13.1\modelsim_ase\win32aloem“,应该没错的呀,死活搞不懂。后来谷歌了一下,发现应该是:”C:\altera\13.1\modelsim_ase\win32aloem\“,果然,再次运行,调用 ModelSim-Altera 成功,无所不能的百度败给了神一样的谷歌啊!

网友:
这里有一个modelsim使用教程,建议楼主不要使用altera自带的modelsim了。

网友:
这个真帮了我大忙啊,谢谢

网友:
新版的,然后各种问题啊

网友:
非常感谢诶,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个月我都没做modelsim(因为是新手)。。。。感谢

网友:
感谢,这个问题都把我给整崩溃了、、、

网友:
还是没明白,楼主麻烦讲的细致一点如何改路径

网友:
试过了,完全正确

网友:
唉,我也被这个问题折腾了一下午,软件都重装了好几遍
WTF,altera的软件工程师都该拉出去枪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刚才自己试了一下。最好的放方法是自己定位到你的方正文件夹

网友:
哇塞  66666 服!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这都是什么鬼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帮了我大忙,特别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