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ERA-5和HSM3814的推荐电路,请问里面的电容电阻都如何取值呢

楼主:
HSM3814 ERA-5

网友A:
hsm4834的取值,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sm4834的取值,你可以参考下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的资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sm4834的取值,你可以参考下

您有这个的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有这个的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下吗?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