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调制问题

楼主:
gsm网络中基带调制采用的是GMSK调制方式,那么在其射频调制中,采用的是什么调制方式?最终发射出来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网友A:
应该就是GMSK吧,属于FSK的一种,好像是,之前看过一点openBTS的源码,都忘了..楼下详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GMSK吧,属于FSK的一种,好像是,之前看过一点openBTS的源码,都忘了..楼下详解

gmsk应该是基带调制吧,调制后,还要进行上变频,调制为适宜发射的高频信号,这个是什么调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msk应该是基带调制吧,调制后,还要进行上变频,调制为适宜发射的高频信号,这个是什么调制?

变频的话 跟调制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应该是基带打孔,交织,这属于编码,然后调制到中频,在混频到射频,不过好像手机现在都是零中频了,直接调制射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话 跟调制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应该是基带打孔,交织,这属于编码,然后调制到中频,在混频到射频,不过好 ...

基站台使用GMSK调制,用不同的频率来代表0和1,那么一块载频发射出来信号的频率就不是固定的了?假如发射频率号为945MHz,是不是实际发射频率是在945M左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站台使用GMSK调制,用不同的频率来代表0和1,那么一块载频发射出来信号的频率就不是固定的了?假如发射 ...

移动通讯有很多频道,不同频道当然具体的频率不同,手机工作在哪个频率由基站通过协议交互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