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编程问题

楼主(2014-01-15):
关于vxworks编程问题
开辟一个大的动态空间 程序跑得所用时间 比开辟一个小的动态空间 所用时间 长很多,请问哪位大神能解释下。。

网友A(2014-07-04):
一是malloc大的空间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avl node,回去auto-grow partition,然后重新alloc;另一个就是看系统通常都malloc多大的内存了,如果平时都用很小的,突然malloc一个大的,可能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