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多个ZIGBEE同步闪烁?

楼主:
由于刚刚接触ZIGBEE,我很疑惑怎么才能发送一个信号后,让多个ZIGBEE判断信号后同时闪烁LED?

网友A:
你这个是广播方式就行。

网友B:
1、广播2、你资料都没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广播方式就行。

我是广播呀,根本不同步,看谁开的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广播2、你资料都没看吧

广播。。。。我是广播  貌似都不是同步接收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广播。。。。我是广播  貌似都不是同步接收到的

哦,你是要同步闪烁哦,那有点难,貌似要加同步帧,及时这样,如果你时间同步要求高了也不太可能实现。
或者这样做。没个终端上精确RTC时钟,把闪灯起始绝对时间广播出去,终端在指定的时间一起闪烁。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要同步闪烁哦,那有点难,貌似要加同步帧,及时这样,如果你时间同步要求高了也不太可能实现。
...

这个RTC时间开机不一样所以估计不能同步吧

网友D:
CC2530 z-stack有个OSAL时钟,虽然精度不高,但是大致的同步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C2530 z-stack有个OSAL时钟,虽然精度不高,但是大致的同步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果断从2430提升到研究2530不想再坑自己了,哈哈   谢谢罗菜鸟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果断从2430提升到研究2530不想再坑自己了,哈哈   谢谢罗菜鸟哟

2430和2530是一回事。
你用的广播么?如果是FFD设备接收广播,几乎都是同时收到。你要精度,就使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