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是powerpcb好用还是protel好用

楼主:
画板是powerpcb好用还是protel好用

网友A:
Proteus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us很好,很强大

Proteus专注于仿真的哦 不是用来画板子滴

powerpcb还是protel画板子都一样,,看精通程度了,,,,

Power PCB 的后续版本就是PADS Layout,,即现在流行的pads
protel的后续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简称AD,,

网友:
用过protel和orcad, 但感觉proteus做pcb操作简洁,但功能强大,只是不支持其它格式的网表导入。

网友:
仿真只是其功能之一。

网友:
看精通程度,我熟练ORcad和AD,认为各有其优点,但因为PROTEL出身,所以感觉还是AD好摸索一些。

网友:
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
最早的时候我用过PROTEL,原来的电脑运行速度还不怎么快,感觉PROTEL程序运行很慢,产生的文件体积也不小。
后来改用PADS,感觉速度特别快,产生的文件体积较小。

还有从PROTEL转用PADS的原因是,PADS画板时的编辑功能很好用,并且从电路图导入PCB时一一对应,不会有错。

现在的PROTE听说也改进了不少,应该差别不大吧。

网友:
它们只是实现自己想法的工具而已,如果你不熟悉他们,你可以直接选一种学习即可,不存在什么好不好用的哈,

网友:
从开始叫tango时就使用了,后来叫protel,后来也改名叫altium, Protel文件格式的问题,速度提高不上来,但不同版本兼容性好一些,国内推广早,用的人多,入门容易。升级版软件巨大,效率也不高.
Orcad原理编辑部分效率很高,也简单,orcad的pcb部分很强大,但入门难.
本人习惯orcad原理编辑,protel做pcb,手动布线,自动检查.protel采用低一点的版本,这样速度快一些,效率高一些.
用了几次proteus,感觉简洁,高效,功能强大.

网友:
Proteus专注于仿真的哦 不是用来画板子滴 powerpcb还是protel画板子都一样,,看精通程度了,,,, Power PCB 的后续版本就是PADS Layout,,即现在流行的pads protel的后续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