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烧不进程序,DD脚电压为3.3v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买来仿真器烧程序时,仿真器不认芯片,DD脚电压为3.3v,DC脚接近0v,模拟输出为0v,各电压源和接地都是对的,大神们求解答。注:仿真器是好的,可以识别其他的芯片。

网友:
如果写入软件的操作正确,写入器也是好的,那只能说明你的编程电路有问题,注意周边器件的电平竞争和系统的复位以及本振。

网友:
是不是芯片焊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