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行线的圆角一般取多大为好?

楼主:
pcb中需要等长的蛇行线,其圆角取多大好呢?

网友:
原则上越大越好,但不现实。一般取R3以上。

网友: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网友: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特殊情况下,最小不得小于R1

网友:
回 chunyang
等长蛇形线是用在高速信号通道中的,R1太小,跟折线没有差别了。需要蛇形等长线的地方,信号频率在百Mhz量级。

---------------------------------------------------------------------------------------------------------------------------------------

这个俺没玩过,但在别人的产品中见过,视觉估计R很小,约R1-1.5~~~

在射频上的应用,俺相信春哥有经验~~~

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用,就很难说了~~~

比如,春哥推荐的 3.3V系统 ----> 5.5V系统 驱动,3.3V输出直接接入 5V供电的HC电路输入端即可,这应该也属于非典应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chunyang
等长蛇形线是用在高速信号通道中的,R1太小,跟折线没有差别了。需要蛇形等长线的地方,信号 ...

在普通电路里使用圆角走线代替折线是可以且工艺性更佳的,但跟高速电路无关,而高频电路不会走等长线,这是高速电路的特殊要求。高速电路和高频电路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在高频电路中通常只有PCB电感、PCB天线可能需要走圆角线,但有时反而得用折线,而楼主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等长蛇形线”,这个是高速信号通路里才会用到的。

网友:
春哥说的对,学习了~~~

百渡了一下,这里的更详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424/21/514342_247173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