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楼主:
请问用两个三级管怎么完成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转换    五伏的电平  能帮忙画个图吗

网友:
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为 “ 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转换 ” ?

到底想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
建议LZ去看看TTL电路的内部结构,便能更好的理解了~~~

网友:
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两级共射极放大/开关器结构,用NPN,集电极电阻接低压电源即可。

网友A:
谢谢大家,是这样的  因为我继电器模块上的三极管是低电平触发的,而我传感器的输出是高电平,我想让传感器触发继电器,所以需要将高电平转化为低电平,继电器上的三极管是8050 ,再用一个8050就可以了吧,我上传一个图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哦 对了  集电极是不是要加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是这样的  因为我继电器模块上的三极管是低电平触发的,而我传感器的输出是高电平,我想让传感器 ...

电路不对,建议先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章节。晶体管电路的用法,想当电子工程师的话,必须掌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建议先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章节。晶体管电路的用法,想当电子工程师的话 ...

谢谢你  我会回去看的  不过你能先帮我画一下吗  我先了解一下正确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我会回去看的  不过你能先帮我画一下吗  我先了解一下正确的   谢谢了

是不是集电极和发射机要调换一下

网友C:
首先应该把问题准确地描述出来。
只说如何“把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那么回答“将输出对地短路”也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该把问题准确地描述出来。
只说如何“把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那么回答“将输出对地短路”也没错吧 ...

我又描述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D:
你说的是反相器吗?你可以找一个简单的TTL反相器看一下,类似附件中这种的。

简单的TTL反相器

简单的TTL反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反相器吗?你可以找一个简单的TTL反相器看一下,类似附件中这种的。

谢谢你哈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反相器吗?你可以找一个简单的TTL反相器看一下,类似附件中这种的。

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建议先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章节。晶体管电路的用法,想当电子工程师的话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