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的高分辨率捕捉口HRcapture 的中断 配置出现警告是为什么?

楼主:
我看了TI的Example_2803xHRCap_Capture_HRPwm的例程,然后根据上面的步骤逐渐对应给自己的程序中配置HRCAP1,当检测到下降沿的时候进入HRCAP1——ISR中断函数进行处理,我在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原来没有如下代码)中加入如下代码时:

//----------------------------------------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HRCap1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HRCap1Regs,"HRCap1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HRCAP_REGS HRCap1Regs;

//----------------------------------------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HRCap2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HRCap2Regs,"HRCap2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HRCAP_REGS HRCap2Regs;

//----------------------------------------

我编译程序就出现以下警告

[Linking...]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RCap1RegsFile"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RCap2RegsFile"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求大神帮忙解答这是为什么,具体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CMD中要给"HRCap1RegsFile"和"HRCap2RegsFile"指定空间

网友:
谢谢大神回复,可是在f28035的手册中找不到HRCap1Regs和HRCap2Regs的起始地址啊
The devices contain three peripheral register spaces. The spaces ar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Peripheral Frame 0: These are peripherals that are mapped directly to the CPU memory bus.
See Table 3-8.
Peripheral Frame 1: These are peripherals that are mapped to the 32-bit peripheral bus. See
Table 3-9.
Peripheral Frame 2: These are peripherals that are mapped to the 16-bit peripheral bus. See
Table 3-10.
三个表中都没有HRCap

网友:
这样该怎么设置啊?求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找出原因了,谢谢您的回复和指点,我的那个手册是之前的没有更新,在controlSUITE中重新找了一份手册,里面有HRCAP的register map,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原因了,谢谢您的回复和指点,我的那个手册是之前的没有更新,在controlSUITE中重新找了一份手册,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