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之 CC Debugger 固件!!!

楼主:
先前没有接触过无线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明白。
昨天收到CC Debugger,马上下载、安装软件测试。
大家注意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这个软件,是可以刷CC Debugger固件的,点击的千万小心!

在这个模式里,是刷固件的,USB就是通过USB直接给连接USB的刷固件。后面两个是通过CC Debugger给别的刷固件。
具体的查看手册吧,本人刚接触无线,若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A:
图文并貌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貌就更好了!

是有图片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  我改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图片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  我改一下看看

楼主是不是直接复制粘贴图片到编辑框的? 那样的话有时候会不显示
建议点击图片按钮直接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直接复制粘贴图片到编辑框的? 那样的话有时候会不显示
建议点击图片按钮直接上传

嗯,是这样的。真心建议论坛能把这点升级一下,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D:
CCDEBUGGER好的话,不要随便烧写,可能会导致CCDEBUGGER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DEBUGGER好的话,不要随便烧写,可能会导致CCDEBUGGER不稳定。

嗯  只有一个 CC Debugger 弄坏了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