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协议栈中怎么去配置定时器?

楼主:
我想在协议栈中根据TI的计时器底层驱动,配置定时器1MS后给我的终节点给一个时钟,让所有的终结点时钟同步进行,现在我在配置定时器时感觉很迷惑有点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希望大侠帮我解下迷谢了

1.这个是我配置的计时器,回调函数我没准备用,准备直接用中断,所以我给的0,不知道正不正确。我是想用模模式产生1MS时钟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行。
配置之后我怎么比较我也没搞懂它的原理我看见后面只有一个HalTimerStart函数是第一个参数ID,第二个难道是每次震动的时间????,不知道250是不是1MS

这个就是一个中断函数,我应该做时钟怎么做才好呢,还是就在中断里面做呢?

网友:
你那个API应该是1000才是1ms,还有记得要定时器初始化一下,还有你宏编译记得要打开。HalTimerInit();//定时器的一些寄存器地址配置

网友:
配置HAL_TIMER == TRUE;

网友:
记得下次发帖到zigbee板块,你要做同步记得不要让终端节点处于休眠模式,不然可能导致收发时间不同步。也就是协调器发终端,和终端发协调器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觉得拿我下午介绍给你的方法更好。其实上午我介绍给你i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些工控zigbee无线传输的防对包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