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好玩,基于STC51的4位数码管驱动模块

楼主:
如题,真的是纯属好玩,用串口接收数据,单独的MCU来显示数据,所以不会闪烁,可以减轻主MCU的运算压力。。哈哈。。

洞洞板效果,数码管叠在MCU上。。。

/**
* 基于STC15W204S的串口4位LED驱动模块
*
* 串口波特率:         9600 bps
* 单次发送数据长度:   8 位
* 格式:
*      字符索引1 控制位1 ... 字符索引4 控制位4
* 字符索引列表:
*      00 -> 0, 01 -> 1, 02 -> 2, 03 -> 3, 04 -> 4,
*      05 -> 5, 06 -> 6, 07 -> 7, 08 -> 8, 09 -> 9,
*      0A -> -, 0B -> A, 0C -> b, 0D -> c, 0E -> d,
*      0F -> E, 10 -> F, 11 -> g, 12 -> H, 13 -> J,
*      14 -> L, 15 -> n, 16 -> o, 17 -> p, 18 -> q,
*      19 -> r, 1A -> S, 1B -> t, 1C -> U, 1D -> y,
* 控制位:
*     -----------------------------------------------------------
*     | 7 | 6 | 5 | 4 | 3 | 2 | 1            | 0                |
*     |---------------------------------------------------------|
*     | x | x | x | x | x | x | 0/1          | 0/1              |
*     |---------------------------------------------------------|
*     |                     0:| 不显示小数点 | 不显示当前位字符 |
*     |                     1:| 显示小数点   | 显示当前位字符   |
*     -----------------------------------------------------------
*
* No license applied. Use as you wish.
* Happy Coding!
*
* 2014 (c) K% Design
* by HouYu Li <lihouyu@phpex.net>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STC15F2K60S2.H>

sbit CommD1 = P1 ^ 1;   // 数字1(最高位)共阴极 P1.1
sbit CommD2 = P3 ^ 6;   // 数字2共阴极 P3.6
sbit CommD3 = P3 ^ 3;   // 数字3共阴极 P3.3
sbit CommD4 = P5 ^ 5;   // 数字4共阴极 P5.5

unsigned char MaskCommD1 = 0x02;    // 数字1共阴极Byte表示形式
unsigned char MaskCommD2D3 = 0x48;  // 数字2,3共阴极合并Byte表示形式
unsigned char MaskCommD4 = 0x20;    // 数字4共阴极Byte表示形式
unsigned char UARTPINEN = 0x03;     // 置高P3.0, P3.1使串口工作正常

/**
* 以下是各个字符的段码,由于没有足够的IO,并简化了硬件连接
* 所以导致需要三组端口配合来实现字符显示
*/
unsigned char P1SEG[30] =   {0x2D, 0x20, 0x0D, 0x29, 0x20,
                            0x29, 0x2D, 0x21, 0x2D, 0x29,
                            0x00, 0x25, 0x2C, 0x0C, 0x2C,
                            0x0D, 0x05, 0x29, 0x24, 0x28,
                            0x0C, 0x24, 0x2C, 0x05, 0x21,
                            0x04, 0x29, 0x0C, 0x2C, 0x28};
/* 为了节约内存,改用switch选择语句
unsigned char P3SEG[30] =   {0x84, 0x04, 0x04, 0x04, 0x84,
                            0x80, 0x80, 0x04, 0x84, 0x84,
                            0x00, 0x84, 0x80, 0x00, 0x04,
                            0x80, 0x80, 0x84, 0x84, 0x04,
                            0x80, 0x00, 0x00, 0x84, 0x84,
                            0x00, 0x80, 0x80, 0x84, 0x84};
unsigned char P5SEG[30] =   {0x00, 0x0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0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10};
*/
/** // */

// 串口接收数据缓存
unsigned char UARTBUFF[8] = {0, 0x01, 0, 0x03, 0, 0x01, 0, 0x01};
// 串口接收自己位置索引
unsigned char idxUARTBUFF = 0;
// 存放显示数据
unsigned char DISPBUFF[8] = {1, 0x01, 2, 0x03, 3, 0x01, 4, 0x01};
// 接收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BUFFLEN = 8;
// 数据是否接受完毕
char RXDONE = 0;
//char TXBUSY = 0;

void initIO();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idx, unsigned char segidx, unsigned char ctrl);

/**
* 以下代码由STC刷机工具生成
*/
void Delay1ms();
void initUart(void);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Uar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以下2行代码自行添加
    EA = 1;         //启用系统总中断和串口中断
    ES = 1;
}
/** // */

/**
* 初始化IO
*/
void initIO() {
    // 将所有驱动LED的IO设置成强推挽模式
    // 除了P3.0, P3.1
    P1M0 = 0x3D + MaskCommD1;
    P3M0 = 0x84 + MaskCommD2D3;
    P5M0 = 0x10 + MaskCommD4;

    // 将IO赋初始值
    // 共阴极IO置高
    // 字符段IO置低
    // 保持P3.0, P3.1为高
    P1 = MaskCommD1;
    P3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P5 = MaskCommD4;
}

/**
* 显示字符
* 参数:idx        显示第几个字符,从左到右顺序为1,2,3,4
* 参数:segidx     要显示的字符索引值
* 参数:ctrl       当前字符的控制位
*/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idx, unsigned char segidx, unsigned char ctrl) {
    if (ctrl & 1 && idx < 30) {             // 确认当前字符的索引值有效
        // 要同时设置好P1, P3和P5才能正常显示字符
        // 设置Port1
        P1 = P1SEG[segidx] + MaskCommD1;
        // 设置Port3
        //P3 = P3SEG[segidx]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switch (segidx)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7:
            case 14:
            case 19:
                P3 = 0x04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break;
            case 10:
            case 13:
            case 21:
            case 22:
            case 25:
                P3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break;
            case 5:
            case 6:
            case 12:
            case 15:
            case 16:
            case 20:
            case 26:
            case 27:
                P3 = 0x80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break;
            default:
                P3 = 0x84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break;
        }
        // 设置Port5
        //P5 = P5SEG[segidx] + MaskCommD4;
        switch (segidx) {
            case 0:
            case 1:
            case 7:
            case 9:
            case 20:
            case 28:
                P5 = MaskCommD4;
                break;
            default:
                P5 = 0x10 + MaskCommD4;
                break;
        }

        // 是否显示小数点
        if (ctrl & 2)
            P1 |= 0x10;

        // 置低相应位的共阴极IO
        switch (idx) {
            case 1:
                CommD1 = 0;
                break;
            case 2:
                CommD2 = 0;
                break;
            case 3:
                CommD3 = 0;
                break;
            case 4:
                CommD4 = 0;
                break;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IO();       // 初始化IO
    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while (1) {
        if (RXDONE == 1) {
            /**
            while (TXBUSY);
            TXBUSY = 1;
            SBUF = DISPBUFF[4];
            */
            RXDONE = 0;
            // 当接收完数据后重置IO,准备显示新的数字
            P1 = MaskCommD1;
            P3 = MaskCommD2D3 + UARTPINEN;
            P5 = MaskCommD4;
        }
        showChar(1, DISPBUFF[0], DISPBUFF[1]);
        Delay1ms();
        showChar(2, DISPBUFF[2], DISPBUFF[3]);
        Delay1ms();
        showChar(3, DISPBUFF[4], DISPBUFF[5]);
        Delay1ms();
        showChar(4, DISPBUFF[6], DISPBUFF[7]);
        Delay1ms();
    }
}

/**
* 串口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UARTBUFF[idxUARTBUFF] = SBUF;
        idxUARTBUFF++;
        // 当接收完指定长度(BUFFLEN)的数据之后
        // 把串口接收数据缓存的数据复制到显示的缓存中
        // 同时重置了串口接收缓存位置索引
        if (idxUARTBUFF == BUFFLEN) {
            while (idxUARTBUFF > 0) {
                idxUARTBUFF--;
                DISPBUFF[idxUARTBUFF] = UARTBUFF[idxUARTBUFF];
            }
            RXDONE = 1;
        }
    }
    /**
    if (TI) {
        TI = 0;
        TXBUSY = 0;
    }
    */
}

网友:
把代码和二进制文件附加一下

代码

1008 Bytes, 下载次数: 11

二进制文件

网友:
现在的51机的价格很低了,用这种办法完成显示倒是值得推广的。

网友:
修复数字9的显示错误..

1021 Bytes, 下载次数: 17

网友:
不错,程序可以更好些,加上ADC功能可以做表头了

网友:
呵呵,升级版了。。
做了一片PCB,原始设计用的是0.36英寸的数码管,共阴极只是加了限流电阻,这次升级共阴极加了三极管,设计的时候是想把PCB做成数码管一样大小的,于是0.36的面积有点紧张,于是换成了0.56英寸的数码管了。接口方面仍然是支持FTDI的USB转RS232的工具的,外加了利用FTDI工具上的DTR端口进行单片机自动硬重启的功能,刷程序就简单多了。。呵呵。。。程序有改动,晚上回去传,先上图片和电路图,还有PCB的生产文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

Gerber

网友:
你好,请问VCC电源电压是 几V的?

网友:
3.3V可以直接驱动三极管来 驱动控制 数码管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