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添加HDMI驱动,该怎么搞,新人 求帮助

楼主:
beaglebone是怎么用HDMI接口的,如何进行测试

网友:
beaglebone Black版本身具有HDMI接口,你可以参考其原理图!而测试驱动程序可以下载相关内核源码,接口的型号你可以自己选择,反正引脚都是一样的!当然还需要HDMI线,和支持HDMI接口的显示器,当然购买HDMI转VGA的转接线也可以!

网友:
下个支持的操作系统就是,无需专门的驱动。

网友:
BB-BLACK,HDMI接口可直接接到HDMI设备上,马上就可用。但注意下HDMI的线啊。一头小一头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