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双向通信

楼主:
所谓的433双向通信模块是因为把接受模块和发射模块放到一块了吗,还是有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
什么类型的模块呀?例如采取什么调制方式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收发电路各自独立,可以是两个独立模块,也可以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另一种是收发一体的半双工模块,本身可以收也可以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收发电路各自独立,可以是两个独立模块,也可以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另一种是收发一体的半双 ...

全双工?全双工真不好做成多对多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双工?全双工真不好做成多对多模式!

一样可以,收发同时进行还能提高效率,而且全双工也完全可以工作于半双工态。
全双工的问题在于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可以,收发同时进行还能提高效率,而且全双工也完全可以工作于半双工态。
全双工的问题在于成本。

如果不计成本,全双工可以干脆做成两个不同信道的,若干个模块,专门各自固定一个信道来进行接收。唯一不方便的是该方式不支持广播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计成本,全双工可以干脆做成两个不同信道的,若干个模块,专门各自固定一个信道来进行接收。唯一不 ...

频率设置相同就可以广播,总之,单工、半双工能做到的一切,全双工都能包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置相同就可以广播,总之,单工、半双工能做到的一切,全双工都能包括。

既然都双工了,同频率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双工了,同频率就没啥意义了。

一切视需要而定,特别是那些工作频率可随时改变的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