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PCB布线要求

楼主:
差分放大电路PCB布线时有什么特殊要求么?关键是差分输入信号都是很微弱的电信号,请哪位大神指教下,谢谢!

差分放大电路

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A:
分对布线是一项要求在印刷电路板上创建利于差分信号(对等和反相的信号)平衡的传输系统的技术。差分线路一般与外部的差分信号系统相连接,如连接器或电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对差分双绞线上耦合系数最好能大于90%,但在实际差分线路上一般耦合系数均小于50%。现在专家的意见是PCB布线的任务并不是使指定的差分阻抗能达到指标要求,而是使差分信号经过外部的电缆传送后到达目标器件仍能保持良好的信号质量。

著名的工业高速PCB设计专家Lee Ritchey指出成功的差分信号线路设计并不要求达到指定的差分阻抗,而是要达到以下几点要求:

    让每条线路的信号阻抗是输入的差分电缆阻抗的一半
    在接收端使两条线路都分别达到各自的特征阻抗
    两条差分信号线要等长,使其能在逻辑器件的容限范围内。一般差分信号线长度之差在500mil内是可以接受的
    布线时让差分线路边接边一同走线,使得即使绕过障碍时也能保证长度能相互匹配
    差分线路在能保证信号阻抗下可以切换板层进行布线

如需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可参阅Lee W. Ritchey的论文Differential Signaling Doesn't Require Differential Impedance,该论文可从http://www.speedingedge.com/RelatedArticles.htm上查阅。

网友:
原则是,差分信号线走在一起,中间不要有其它信号交叉;强信号远离弱信号;走线越短干扰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对布线是一项要求在印刷电路板上创建利于差分信号(对等和反相的信号)平衡的传输系统的技术。差分线路一 ...

谢谢你,好详细

网友:
差分走线(“等长、等距、参考平面”)
何为差分信号(Differential Signal)?通俗地说就是驱动端发送两个等值、反相的信号,接收端通过比较这两个电压的差值来判断逻辑状态“0”还是“1”。而承载差分信号的那一对走线就称为差分走线。差分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走线相比,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被完全抵消。
2、能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3、时序定位精确,由于差分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的交点,而不像普通单端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因而受工艺,温度的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同时也更适合于低幅度信号的电路。
注意等长、等间距,尽量对称布线。

网友:
使用专门的差分信号布线,AltiumDesign中就有专门的差分信号布线

网友:
来学习的,哈哈。要用ad的差分走线,好像要在原理图里面设置?反正我在pcb选择差分走线时,提示我no diferencial pairs in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