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4-01-18):
IO口时钟设置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1)当我只用到一个IO口,而且作为输入,我是不是在时钟设置时,使能IO口呢?
(2)假设我不使能IO,能设置IO速度么?
(3)STM32F103VET6的DAC最快速为1MHz,我是不是在RCC设置时,把ABP1速度设置为1MHz,?如果是的话,ABP1的最大分频为16,我的频率为72MHz,做不到啊?

网友A(2014-02-27):
你使用IO时必须要进行IO口时钟使能, 如果你的IO口作为输入时不需要设置速度的 ,只有在设置为输出的时候才要设置速度, APB1的时钟分频最好设置成推荐值,这样还可以使用其他的外设,你的DAC也可以设置时钟分频